USB驱动能力问题请教

楼主(2012-12-20):
刚接触USB,目前碰到一个小问题,外设的功率电流需求大概是300ma,请教下是否可以通过PC的USB口供电,不是说在枚举前提供的电流只有100ma吗,如果设备需求电流大于100ma,是否意味着驱动不起来,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外接电源吧

网友B:
在枚举前提供的电流只有100ma.
所以, 你的设备想要用 USB 供电, 可以考虑两级功耗的设计.
在枚举前关闭一些功能, 保证 USB 提供的100ma 足够你初始化工作. 之后才跑 300mA.

网友C:
LZ建议你用自供电的方式吧,可以给自己省去很多麻烦

网友D:
自供电方式是不是要添加额外的硬件?

楼主:
谢各位指点,如果用自供电方式成本会增加不少。又看了下PC的USB接口,好像没有分流控制的芯片,只有限流的IC,是否枚举前的100ma是集线器控制的,而PC的带载能力是确定的,如果直接在PC的USB口使用就可以使用最大的电流,而无需枚举等软件设置。
大拿出来指点下。

网友C:
有些东西是不能省得哦,想你上面提到的设备功耗300MA,那么你不需要留余量么,假如通过一个HUB接上2到3个你这样的设备,你觉得它能工作么!所以自供电是最好的选择。

楼主(2013-01-22):
最近看了USB的spec,感觉有点模糊,对集线器的部分有点不明白,忘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