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程升级两个工程的合并

楼主(2012-12-20):
现在手上有一个常规的程序和一个远程升级用小程序。用的是KEIL编译器。请问一下,我怎么把这两个工程,有两个main函数合并为一个工程。
比如256k的Rom,常规程序在烧写的时候占200k,而升级用的小程序占56K。

网友A:
在常规程序中使用函数指针指向升级程序.

网友B:
把两个程序都用Jlink写进去,然后用jlink或者ISP再读出来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常规程序中使用函数指针指向升级程序.

关键一点是用KEIL写程序或者用烧写文件写程序的时候怎么分配ROM空间,升级程序是不能在升级的时候被擦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两个程序都用Jlink写进去,然后用jlink或者ISP再读出来就行了

可以用仿真器把两个程序都写进去,但是读出来干嘛呢?如果分两个工程的话,是可以指定ROM起始地址的。

网友C:
修改链接脚本,更改程序的地址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修改链接脚本,更改程序的地址空间

我是想在同一个工程下,把放置现在的两个程序,然后在烧写的时候直接烧写到指定的ROM中。

网友A:
在keil c设置里面直接分配好rom的区间就可以了,或者在M51文件里面改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