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全双工,测主机发送,全为0xff

楼主(2012-12-20):
这是相关配置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SPI2 Periph clocks enable */
    RCC_APB1PeriphClockCmd (RCC_APB1Periph_SPI2, ENABLE);
    /* GPIOB clock enable */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B|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 SCK, MISO and MOSI PB13=CLK,PB14=MISO,PB15=MOSI*/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PB12 作片选*/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12); //预置为高

    /* SPI1 configuration */
    SPI_Cmd(SPI2, DISABLE);                                             //必须先禁能,才能改变MODE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两线全双工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主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8位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Low;         //CPOL=0 时钟悬空低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1Edge;       //CPHA=0 数据捕获第1个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软件NSS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4;  //4分频=9M < 25M (LOW READ)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高位在前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SPI_Init(SPI2, &SPI_InitStructure);
    SPI_Cmd(SPI2, ENABLE);
这是发送程序
uint8_t SPI_SendByte(uint8_t data)
{
  while((SPI2->SR & SPI_I2S_FLAG_TXE)==RESET);  /*等待发送寄存器空*/
  SPI2->DR = data;                              /*发送一个字节*/
  //SPI_I2S_SendData(SPI2,data);
  while((SPI2->SR & SPI_I2S_FLAG_RXNE)==RESET); /* 等待接收寄存器有效*/
  return(SPI2->DR);
}
在测主机mosi脚发送时,除了发送0x00之外,其他任何数据,引脚上电平一直为高。。
求解啊。。

楼主:
我描述有误
是这样的
如果我发送的数据 第一位为1,那么mosi脚上一直为高
如果第一位为0,那么一直为低。。
比如0x80(1000 0000) 一直为高, 0x18(0001 1000)一直为低

楼主:
当我的cpha设置为第一个跳变沿时。。会有此现象
设置为第二个跳变沿时,无此现象。。

网友A:
对你所说的电平一直为高有疑问,数据连续高速发送的情况下,如果你用万用表去测该管脚是可以测到高电平的(低于单片机输出电压),所以要用示波器看数据管脚,希望有点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你所说的电平一直为高有疑问,数据连续高速发送的情况下,如果你用万用表去测该管脚是可以测到高电平的( ...

恩恩,是用示波器看的。。
是这个现象。。
如果发两个字节
第一个第一位为1,第二个字节第一位为0
那么发送第一个字节后,示波器量的mosi一直为高
当第二个字节发送后,一直为低

楼主:
可能是示波器问题
精度不够
后来测试的时候
和flash通讯
其实通讯都是成功的,只是单步执行看不到波形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