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图画的是否正确?帮忙详解该图的原理,谢谢

楼主(2012-12-20):
这张图的基本原理:
本电路由变压器、全波整流、滤波电路提供约10V左右的直流电源。IC1完成充电及电源指示转换(充电时VD5亮,充电停止或放电状态VD6亮。)。IC2为充电控制,充电电流有RP调节。IC3为放电控制及指示电路(放电时VD11亮)。C3用来模拟被充电电池,最终充电电压由稳压管VD7的稳压值决定。图中按钮S为放电按钮。
我转画的图

请问我画的图正确吗?
帮忙大家详细写写该电路图的工作原理,谢谢。

楼主:
没有高人愿意看看,唉。

网友A:
电池在哪呢

网友B:
额 倒是标个地啊

网友C:
主要是因为这个电路设计得太乱了,楼主不如说下自己想干什么,做这个电路玩,还是啥的。

楼主(2014-06-14):
模拟充电器电路,初级无线电装接工的考题。

网友D:
一些元件参数还需要进行计算,参数的数值会影响电路的特性,拿到一张图纸不仅仅是将器件简单的连接

网友E:
坐等大神给分析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