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层板布线制作问题

楼主(2012-12-20):
第一次做8层板,要求 TOP—地—信号—电源—地—信号—地—BOT,做板商说只能把这4块两层板打孔(也就是盲埋孔),分别就有1-2 \ 7-8这样两种盲孔和\ 3-4 \ 5-6 这样两种埋孔,然后把这4块两层板一起压合再打孔,也就有1-8的通孔。这样我的板就有大量的通孔,布局难度很大,请问高手,你们的8层板怎么做的。

网友A:
能不用盲埋孔就不用,能把它变成6层就不要用8层

楼主:
7.8百个元器件呢.....

网友B:
工艺就是如此的,体现你的layout水准的时候到了

网友A:
这么多元件,应该电阻、电容多吧,让你们硬件工程师精减电路

网友C:
换家板厂做
通常这个是这样做的一阶盲埋孔即:1-2, 2-7,7-8  再加上一些1-8的通孔。这样设置最合理
当然 这个要你一开始布线的时候就规划好的。
做3-4 5-6纯属忽悠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