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恒流宿的问题,请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2012-12-20):
图1是我模仿图2画的恒流宿的电路,之前用万用版搭过,不过当时电压基准用的是tl431(因为tlv431的插件不好买),也没有mos开关电路,也没用可调电阻,那个R101当时接的是万用表的电流档。当时用稳压电源调试过,最后结果是可以的。
现在照图布板打板子出来了,结果问题一大堆,别说恒流无效了,就连电压基准都不灵了,量了下tlv431的4脚,发现对地电压有2.2V那么大;而且可调电阻6欧左右时,R101电压有300多mv,60欧时,R101电压有260左右mv。琢磨了一下午,都没什么进展。求各位帮忙指点一下。谢谢。
PS。vcc和电池都是用的3.6v电池

图1

图1

图2

图2

网友A:
用运放做,简单又精度高

网友B:
用集成电路简单又精度高。

楼主:
楼上的两位,现在板子都打出来了,一个小玩意儿,不值得重新做两次板子,所以不想大改,跳线,外接几个分立元件是可以的,换个方案就不合适了。

网友C:
你的R102与VR1的取值太小了吧,怎么也得上K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R102与VR1的取值太小了吧,怎么也得上K啊

电源是3.6v的电池。恒流输出100mA

网友D(2013-09-13):
3.6V的话  恒定电流应该在200mA吧 而不是100mA

网友E:
补了下,什么叫 恒流宿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26064576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