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灵思(Xilinx)DSP48E级联

楼主(2012-12-20):
最近调试程序是发现,在使用Xilinx V5FX series DSP48E级联的时候,对于使能后的数据,输出的数据宽度不够。DSP48E的复位功能是一直去使能的,不存在提前复位的疑虑。
构如图1所示.

图 DSP48E单元的结构示意图
(1) 25×18乘泫器.
(2)30位宽的A端口入。其中低25位输人列乘法尜,而整个30位成为内部48位宽总线的高30位.该48位总线由A和B两个端口的输入拼接而成.
(3) 线联的A和B输入端口.
在直接输入和级联输入之间可进行半独立可选的流水线操作.
可支持独立时钟的两线A和B输入寄存器组.
(4)独立的C输人端口,C端口有存器有独立的复位和时钟使能.
(5) CARRYCASCIN和CARYCASCOUT内部级联信号支持用两个DSP48E单元实现累加器/加法器/减法器。
(6) MULTSIGNIN和MULTSIGNOUT内部级联信号用特定的OPMODE设置支持96位MACC扩展。
(7)在不使用第1级乘法器时SIMD模式支持3输入加法/减法。
双24位SIMD加法/减法/累加,使用2个独立的CARRYOUT信号。
四12位SIMD加法/减法/累加,使用4个独立的CARRYOUT信号。
(8)48逻辑单元。
按位逻辑运算,两输入AND、OR、NOT、NAND、NOR、XOR和XNOR。
通过ALUMODE可动态选择逻辑单元模式。
(9)特定数值检测。
支持溢出/下溢。
支持收敛舍入。
计数终止检测及自动复位。
(10)级联48位P总线支持内部低功耗加法器级联位及允许四12位或双24位SIMD加法器级联。
(11)可选的17位右移结构可实现更宽乘法器。
(12)动态可控运算模式,7位OPMODE控制总线提供X、Y和Z多路选择器选择信号。
(13)进位输入给第2级加法器。
支持舍入。
支持更宽加/减法。
3位CARRYINSEL多路选择器。
(14)进位输出给第2级加法器。
支持更宽加/减法。
每个SIMD加法器可用(多至4个)。
级联的CARRYCASCOUT和MULTSIGNOUT允许MACC扩展至96位。
(15)可选择的输入、流水和输出/累加寄存器。
(16)可选择的控制寄存器。
(17)独立的时钟使能和复位,提供更大的灵活性。
(18)为节省功耗,当内部乘法器不用时,可用USE_MULT属性关闭内部乘法器逻辑。

楼主:
每个DSP48E单元包括一个2输入乘法器,其后是多路选择器和3输入加法器/减法器/累加器。DSP48E的乘法器有非对称输入结构,支持18×25的二进制补码乘法。该乘法器以两个部分积的形式产生一个43位的二进制补码结果,该部分积经由X和Y多路复用器符号扩展为48位,然后输入后级的三输入加法器。这样当使用乘法器时,该加法器有效地变为二输入的加法器。
第2级的加法器/减法器在前级乘法器不用时可接受3个48位的二进制补码操作数,产生一个48位的二进制补码结果。设置USE MULT属性为NONE,配合适当的OPMODE设置可不使用乘法器。在SIMD模式下,48位加法器/减法器也支持带CARRYOUT位的双24位或四12位SIMD算术运算。在该模式下通过动态的ALUMODE控制信号,2输入的48位位逻辑运算也可支持。
更高级的DSP功能可以通过级联同一列中的DSP48E单元来实现,两个数据路径(ACOUTand BCOUT)和DSP48E的输出(PCOUT、MULTSIGNOUT和CARRYCASCOUT)提供了这种级联的能力。例如,FIR滤波器设计可以用级联的输入来安排一系列的输入数据采样,采用级联输出来安排一系列的部分输出结果。由于这种级联不使用普通逻辑的走线,所以是一种高性能低功耗的DSP滤波器实现方式。
C输入端口可以形成多组3输入算术功能,如3输入加法、带单个加法的二输入乘法。另一个有价值的功能是支持对称舍入的“逼进零”或“逼进无限”的乘法操作,C输入端口和特定数值检测器一起也支持收敛舍入。
对于多精度算术运算,DSP48E提供17位右移功能。这样DSP48E产生的一个部分积可以右移调整后在相邻的DSP48E中和下一部分积相加,采用该技术DSP48E可于构建更大的乘法器。
对于输入操作数、中间乘积和累加器输出的可编程流水处理增加了DSP处理的数据吞吐能力,48位的内部总线(PCOUT/PCIN)允许在同一列的DSP48E单元级联。当不同列的DSP48E需要连接时,则需要利用普通逻辑资源。
数值检测器位于DSP48E的后端,可支持收敛舍入、溢出/下溢及累加器的终值检测(计数器自动复位),数值检测器也支持在某些位忽略下检测DSP48E输出的特定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