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运放lf356,用+5V和-15V供电有问题吗?希望大家给点建议,谢谢了!

楼主(2012-12-20):
请问,运放lf356,用+5V和-15V供电有问题吗?希望大家给点建议,谢谢了!

网友A:
只要正负电压绝对值之和不超过运放的工作电压范围就可以了,只是中点不在0V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正负电压绝对值之和不超过运放的工作电压范围就可以了,只是中点不在0V罢了。 ...

那中点不在0V,不会对输出产生影响吧,输出应该是由输入和增益决定的吧?

网友A:
放大交流时候横竖要隔直,放大直流时候就要考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