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引线测量微电阻问题?

楼主(2012-12-20):
工程要求测量开关触点微电阻 测量范围为 0~30毫欧
如图所示采用四线方式来测量电阻.
以下为查阅的资料

为了消除引线电阻和接触电阻对测量微小电阻的影响, 采用四引线测量, 即在被测的小电阻两端接上4 根相同导线电阻的镀银导线。如图中, M1、M2 为被测电阻的连接点, L1 ~ L4 为4 根镀银导线, 电阻的每个连接点连接两根测试线。构成2 种测试状态: R+ 接T1 、R- 接N1 , 测量出L1、L2及接触点M1 的接触电阻; R+ 接N2、R- 接T 2 , 测量出L3、L4 及接触点M2 的接触电阻。将这两个电阻值取平均值作为测试线路的系统误差。最后测出R+ 接N2、R- 接N1 的电阻值, 减去上述测得的测试线路系统误差, 即可得到被测小电阻的阻值。

问题是我通过什么切换电路的方式让运算放大器来分别测量M1  M2  被测电阻R的阻值呢?

网友A:
楼主,还有关于四线制测量电阻的资料吗?有的话给我分享点呗...我的邮箱是475551890@qq.com,很早就知道这种方法了,但是一直没用过。突然发现还中了个沙发

网友A:
仔细看了下,好像楼主描述有误!楼主仔细看看。。。

网友B:
4线电阻的原理,就是一个电流通路和一个电压检测。
T1到T2是电流通路(设电流为I),N1和N2检测电压(设为V),那么电阻就是V/I。

电路实现,就是T1、T2为限压恒流源,比如100mA,然后用差分运放检测N1和N2的电压即可。

网友C:
一般就是开尔文电路吧。本卢瑟以前公司就有几款类似的抵抗計,记得硬件电路还是蛮复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了下,好像楼主描述有误!楼主仔细看看。。。

那里有错误呢 请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4线电阻的原理,就是一个电流通路和一个电压检测。
T1到T2是电流通路(设电流为I),N1和N2检测电压(设为V ...

但是这样测量的话无法滤除接触电阻啊?   被测电阻和插拔的座子经常插拔的话以后就有接触抵抗啊

网友A:
R+ 接T1 、R- 接N1 , 测量出L1、L2及接触点M1 的接触电阻;这句应该是测量出L1、L3及接触点M1 的接触电阻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里有错误呢 请赐教

R+ 接T1 、R- 接N1 , 测量出L1、L2及接触点M1 的接触电阻;这句应该是测量出L1、L3及接触点M1 的接触电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R+ 接T1 、R- 接N1 , 测量出L1、L2及接触点M1 的接触电阻;这句应该是测量出L1、L3及接触点M1 的接触电阻 ...

的确是我写错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的确是我写错了

我看也是写错D ,修改下就是了!不过楼主提供的资料很好,很早就知道这方法了,但是具体怎么做就是不知道...今天终于知道了

网友D:
#4正解,多大的接触阻抗都不怕。而且四根连接导线长短材料无需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就是开尔文电路吧。本卢瑟以前公司就有几款类似的抵抗計,记得硬件电路还是蛮复杂的。 ...

謝謝咯 我已經試驗成功了 的確是開爾文四線鏈接測試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就是开尔文电路吧。本卢瑟以前公司就有几款类似的抵抗計,记得硬件电路还是蛮复杂的。 ...

如图 恒流I通过被测电阻R11
R9   R12  R13  R14 为模拟的接触抵抗
R11为被测电阻    模拟后发现无论如何改变  R9   R12  R13  R14  的阻值,电压表的电压都不会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B:
4线电阻的原理,就是一个电流通路和一个电压检测。
T1到T2是电流通路(设电流为I),N1和N2检测电压(设为V ...

多谢了  我按照你的实验方法可以了

网友E:
4楼lymex绝对是骨灰级高手
楼主,关键的一点就是要在开关接线端子低地方分开取两个点做读取电压和恒流源接点,这样就能精确测试开关电阻了,至于恒流源和电压放大以及ADC采集都是比较通用的了

网友F:
给大家2个实用例子可以参考
1.直流电流表专用“75mV分流电阻”
2.公司生产Ⅰ类设备用“接地电阻测试仪”
之后就知道该怎样了

网友:
其实就是通电流测电压,可以用个检流电阻去测电流,然后用差分运放测压降,一般运放的输入阻抗很高,因此可以忽略接线所造成的影响

网友F:
19楼原理图

类似原理应用的还有“接地电阻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