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过零检测和电流过零检测有什么不同?

楼主(2012-12-20):
(无正文)

网友A:
电压和电流的检测的电路是不同的, 所以当然是不通用的.
再说, 电压和电流是会有相位差的, 所以电路也不可能统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和电流的检测的电路是不同的, 所以当然是不通用的.
再说, 电压和电流是会有相位差的, 所以电路也不可能 ...

那我在检测到的电流上加个电阻检测它的电压过零时刻,和该电流的过零时刻应该是相同的么?电阻应该不会影响到相位差我是这么考虑的,这样可以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我在检测到的电流上加个电阻检测它的电压过零时刻,和该电流的过零时刻应该是相同的么?电阻应该不会影 ...

应该是可以的,
关于这句话
"电阻应该不会影响到相位差?"
严格意义上来说, 电阻是会影响相位差的. 因为接入电阻是会引起阻抗相位角的变化的. 但是通常电流采样电阻都很小. 引起的相位差极小. 所以要注意这个条件 "电流采样电阻相对于电路里的阻抗很小".
别说我是吹毛求疵, 有些信号回路里的采样电阻有可能不是太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可以的,
关于这句话
"电阻应该不会影响到相位差?"

谢谢斑竹能不能再问下我在论坛上看见好多过零检测电路,可是区分不大清是属于检测电压还是电流的,有什么方法可以看出来么

网友A:
你先找到负载, 假设把负载断开, 还能正常检测到信号的. 是电压检测. 不能检测到信号的是电流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找到负载, 假设把负载断开, 还能正常检测到信号的. 是电压检测. 不能检测到信号的是电流检测  ...

瞬间明白了非常感谢斑竹

网友B:
类似分析电压负反馈还是电流负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类似分析电压负反馈还是电流负反馈。。。。。

应该思路是一样的这类,顿时醒悟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我在检测到的电流上加个电阻检测它的电压过零时刻,和该电流的过零时刻应该是相同的么?电阻应该不会影 ...

很对,你想的没错,电阻负载无相差;

网友C:
架想当年学电路分析的时候,用复数计算的,纯手工的计算量超级大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可以的,
关于这句话
"电阻应该不会影响到相位差?"

请教一下,如果采样电阻不是很小,而使得转换后的电压(或电流)和转换前的电流(或电压)发生了相位差,那会给采样带来什么影响?

网友E:
回路里电流相位处处相等,而电压相位则会因为各负载特性不同而不同,
用取样电阻测电流相位,是测不出的,因为你测的还是取样电阻两端的电压相位,
要测电流机位,只有用电流互感器,然后再转换成电压信号

楼主:
结贴给分一点就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