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中,原理图编辑环境下修改了PinMap,怎样检查?

楼主(2012-12-20):
比如有10个元件,改了5个,怎样迅速检查其一致性?
只有一个一个点开看吗?有没有什么面板、或者什么报告、或者什么消息 可以直接显示的?

网友A:
不知道什么意思??

楼主:
另:AD有没有办法在原理图上直接显示footprint?
    比方电阻旁边直接显示其封装resc1608n  。。。
    要能随footprint模型改变而改变,不是写在参数里。

网友B(2018-10-30):
引用 楼主:
比方说多圈电位器,官方miscellaneous库中的RPot与VR5的引脚序号显然不匹配。
我意思是:PinMap似乎不能 ...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VR5封装反人性,输出端(3号引脚)居然在最上面。   实际元件的输出端都是在中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