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里同一个库中同一个名字封装大小不一样,为啥呢?

楼主(2012-12-20):
求助一个问题,我刚学习altium designer。打开了一个随书的例子,里面一个电容(上图中右面蓝色部分)的属性:封装是C0805,所属库为'Miscellaneous Devices.IntLib',但是当我自己添加一个component,选安装目录下的库:...\Miscellaneous Devices.IntLib里面封装名字为C0805的时候,大小和例子里的不一样,如图中左面部分,结果就导致DRC检查报错。
求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从说明上看,  一个是 2X1.2mm, 一个是 2X1.3mm, 还真是不同.
看来是来自不同的标准.
虽然只差一点点, 用起来也不会出啥问题, 但还真的留意一下.

网友B:
在不同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不同的地方!

能说的稍微详细点吗?谢谢呀:)

网友C:
两个封装在两个不同的库里面
虽然库的名字相同,但所在位置明显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封装在两个不同的库里面
虽然库的名字相同,但所在位置明显不同

就是说这两个库是不一样的?
我以为这个常用的Miscellaneous Devices.IntLib库是altium官网出的,里面东西都一样。
那其中一个库可能是别人做的库或对这个库里的东西做了更改?还是官网更新库的时候做过更改?

网友C:
我猜另一个可能是别人做的库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猜另一个可能是别人做的库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