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中如何利用RBIT指令?

楼主(2012-12-20):
请教C中如何利用RBIT指令?

网友A:
在 Keil 里, 用 __rbit(); 的内部函数.
GCCARM 也有类似的内部函数, 查一下编译器手册吧

网友(2013-02-25):
iar 呢 IAR怎么办撒~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 Keil 里, 用 __rbit(); 的内部函数.
GCCARM 也有类似的内部函数, 查一下编译器手册吧 ...

版主IAR咋办俄

网友A:
查一下编译器手册吧, 我想应该也有的. 实在不行, 嵌入汇编指令, 据称 IAR 的嵌入汇编比较强大.
我没有在用 IAR, 不能帮你了, 抱歉

网友B(2015-07-28):
在IAR中可以使用uint32_t __RBIT(uint32_t value)这个函数,在core_cm3.c文件里

网友B:
/**
* @brief  Reverse bit order of value
*
* @param  value  value to reverse
* @return        reversed value
*
* Reverse bit order of value
*/
uint32_t __RBIT(uint32_t value)
{
  __ASM("rbit r0, r0");
  __ASM("bx lr");
}
使用这个函数,__RBIT(data)>>24(如果是八位数据可以在转换后再左移24位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