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测到485总线电压8V多,正常吗

楼主(2012-12-20):
用的是SP485R,100个节点,任意拿一个节点,什么都不接,AB间开路电压是12V,接上总线后是8V多,通讯正常,电压是用示波器测量

网友A:
显然不正常,不过首先怀疑的是你的测试方法。

楼主:
请春阳大师指点一下,这个系统在一端使用一个USB转485的象U盘这么大的转换器,接到100个SP485R,每个单元AB直连SP485R,AB间没有电阻,下面第1个图是在另一端,未接120欧终端电阻的波形,AB间9.8V,第二个图是接了120欧终端电阻的波形,AB间减小为6.6V,第3个图是未接120欧终端电阻时,PC和各个节点通讯的波形,9600BPS,可以看到USB转485的电压小一半左右,这时通讯正常。如果接上120欧终端电阻,则有一个节点收不到PC的数据,其他节点正常。按SP485和其他485芯片的说明,AB输入端最大范围在-8V至12V之间,这样应该没问题?

楼主:
另外一个问题是,按PDF的数据,SP485R是120K - 150K的输入阻抗,但用万用表量一个单独的没焊在电路上的芯片的AB脚是50K,焊在电路上的也一样,通电使能接收后再量是68K,比PDF少了一半,是不是买到假货?

楼主:
上面第1和2图里的波形,是把USB转485断开,用第一个节点通过SP485R发送方波,在最后一个节点处测量得到的

网友B:
你接了匹配电阻反而变差了,这点于理不合啊
应该是哪里有问题

网友C:
有时,你换一个常理不合的事,你换个可调电阻50-200的试试

楼主:
会不会是USB转485的驱动电压比较低,接了终端电阻后率减太大,使有些节点收不到PC发过来的信号?现在节点的信号可以正常发送给PC,加了终端电阻后波形更接近方波,信号质量应该好一些。USB转485的芯片是普通的最多32节点的485芯片,SP485R是1/10阻抗的最多400节点的芯片。准备按wyx50cn说的,用一个更大的终端电阻,或者把USB转485的芯片换成SP485R,这样电压范围会合理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0个节点,不带节点测和带节点测,(负载不一样了)电压肯定不一样,最后几个节点肯定也最低;按照你的描 ...

谢谢帮忙,加了终端电阻后,第79个节点无法接收数据,后面的80-100个正常,我用的芯片是SP485R,理论上可以接400个的,看PDF也没说AB之间能输出12,只是可以输入12V,准备测量AB输出端对地的电压。我在AB和地之间加了2个TVS6.8,电压太高了可能会导通而影响通信

网友A:
如果不是测量问题,多半是各节点的地参考电位相差过大,你可以通过去掉部份节点的办法来检查该电压的来源。

网友E:
先测量只有一个485时的电压。
怀疑是测试方法有问题。
如果连接了很多负载,电压在几伏是合理的。如果大于电源电压,不可能。
是否示波器探头的倍数搞错了?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谢谢各位的指导。

原因是测量方法的问题,我把示波器的地探头接到B线,另一个探头接到A线,当485传输1信号时,A>B,测到的电压+5V左右,当485传输0信号时,A<B,测到电压-5V左右,因为波形以B线电压为0V,所以测到一个幅值10V左右的方波。实际上传输的电压,在100个负载的情况下,是4.5V左右,普通1.5平方无屏蔽双绞线,也即花线,铜包铝,总线长度50米,不接终端电阻。

USB转485发出的信号在总线末端测得是3.5V至-0.45V,幅值只有1半,原因是这个转换器使用了硬件方式来进行发送和接收状态的转换,只有发送1时使能485的发送,发送0时是接收状态,靠两个2.2k电阻分别接到VCC和GND来把AB线设置为0状态,因为总线阻抗是450欧,所以这个匹配结果在发送0时,在总线上只产生了0.45V的压差,仅比485的+/-200mV阀值高一点点,不过可以正常通信了。如果加上120欧终端电阻,总线阻抗变成95欧,发送0时就只有100mV左右,处于485的+/-200mV阀值以内,状态不稳定,使发送不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