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下,大电感在什么情况下会开路?(除了加上冲击电流源会瞬时开路以外)

楼主(2012-12-20):
(无正文)

网友A:
绕线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绕线断了

:L

网友B:
不就是受到某些原因烧了呗

网友C:
有反向电压~

网友D:
除了烧断和扯断之外,似乎没有其他的断法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除了烧断和扯断之外,似乎没有其他的断法了。

还可以用尖嘴钳剪断 ;P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还可以用尖嘴钳剪断

:L似乎可以归入“扯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