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对自动驾驶技术怎么看呀?

楼主(2012-12-20):
谁能帮我选一个合理的GPS模块,能满足自动驾驶的要求,GPS只是为了找到大致的位置,然后用传感器和视频来矫正路线,但是GPS的精度对后面的传感器和视频的影响是很大的
,如果精度高的话,可以消弱后面的工作。

网友A:
觉得很难,自动驾驶的难点在于对路况的综合分析,路线的选择并不是难点

楼主:
对,就是传感器与数据处理

网友B:
这个不是飞机.  路面状况很复杂.  自动驾驶目前难度很高.

网友C:
如果只是要GPS模块的话,给你个ublox的看看,精度还是很好的,
以前做测量设备 精度3米内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飞机.  路面状况很复杂.  自动驾驶目前难度很高.

嘻嘻就是业余的玩玩,不求完全成功,学生吗就是在过程中多了解几种技术

网友D:
学习了,对于这个,我倒是有个好的方法,当然,需要不少的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