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的无线通信方式

楼主(2012-12-20):
最近做的作品用到无线通信,想了解一下无线通信的几种方式。
我只是范范的知道有zigbee,wifi,蓝牙这几种通信方式,请教一下这几种方式的特点可以吗?谢谢

网友A:
用google搜搜吧……;P

网友B:
建议先Google,TI也有RF选择指南,提示楼主,主要分为1G以上和Sub 1G两大块。

网友A:
zigbee http://baike.baidu.com/view/117166.htm
wifi http://baike.baidu.com/view/43867.htm
蓝牙 http://baike.baidu.com/view/1028.htm
嗯 google居然不好使 那就百度百科凑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先Google,TI也有RF选择指南,提示楼主,主要分为1G以上和Sub 1G两大块。

google过了,想知道什么情况下用什么方式   那个TI的指南能给个链接吗

网友B:
你留个邮箱,我找到了直接发给你吧。

网友C:
一.无线个人局域网(WPAN)
1.红外线通信(IRDA)
IRDA是一种利用红外线进行点对点通信的技术,主要优点有:
.无需专门申请特定频率的使用执照
.体积小,功耗低,成本低
.速率可达16Mb/s
.接受角度由传统的30度扩展到120度
IRDA的缺点:
.IRDA是一种视觉传输技术,也就是说两个具有IRDA端口的设备之间传输数据,中间不能有阻挡物。
.IRDA设备中的核心部件——红外线LED不是一种十分耐用的器件
2.蓝牙(Bluetooth)
. 开发者:爱立信、IBM、Intel、诺基亚、东芝等5家公司联合制定近距离无线通信技术标准
.输频段:全球公众通用的2.4GHz ISM(工业、科学、医学)频段
.输速率:1Mbps
.输距离:有效距离一般为10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