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线对地线电压不稳,大概0.8-1.1V跳动,能说明接地不良吗?

楼主(2012-12-20):
然后短路零线和地线,有2A的电流,
有点怀疑是不是接地不良?零线、地线电压跳动我很少见到。
这能说明什么呢?尤其,是否存在接地不良的可能呢?

网友A:
然后短路零线和地线,有2A的电流,

这太夸张了吧,这电流是怎么来的,你的地线和火线短路了?

网友B:
还不足以说明什么

网友C:
啊 居然有这等事 :funk:

网友D:
这更电力系统的接地方式有关,你说的那种情况应该是小电流接地系统。

网友E:
正常啊,如果零线地线一样的话,干吗还要零线,直接用地线不就行了。零线就是没有地线干净啊。有大电流在零线流过,那他必然对地线多多少少有压差。

楼主:
像是有点异常,我测过很多,虽然有不到1V的压差,但很少有跳动的。
2A,是在车间的电气柜的总入口那里测到的,后面的是没有这么大的,后面有测过300mA的,总入口短路是2A。

网友F:
零线的接地点通常离用电点都有一定距离,线路上有电阻,所以零线上存在电压很正常,但切切不可将零线与地线相连,这可能导致安全事故。
至于零线上的电压有跳动,如果负载波动较大的话也很正常,数值过大时则提示零线回路存在接触不良,需要进行线路检查,但零线在任何时候都不可与地线相连。

网友G:
零线又叫变压器中性线,他在变压器处接地,,地线在用户设备处接地,三相不平衡电流一般都是存在的,因此零线上也有压降,最大三相不平衡电流是有限制的,因此零线上压降不会太大,这在配电设计时必须考虑的,

网友H:
你试试零线和地线短路,会跳闸的好不好.这种强电的基础知识都不懂......

网友B:
引用 网友H:
你试试零线和地线短路,会跳闸的好不好.这种强电的基础知识都不懂......

零线短路地线,不一定非得跳闸。强电知识不够啊------

网友G:
零线地线短路有什么后果?

网友I:
引用 网友G:
零线地线短路有什么后果?

带漏电保护的开关跳闸!

网友J:
相线是不是接成地线了,以前碰到过

网友K:
很正常的,说明你地线良好,0线偏些也是正常。

网友L:
公司有个项目的电源用IC 把市电直接将5V 无变压器的。接电脑上仿真, 瞬间跳闸,还包括仿真机和电脑一起报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