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请教松翰进入睡眠,有时不能为0电流,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2012-12-20):
(无正文)

网友A:
没有一家IC厂家敢说电流为0的

网友B:
楼上所言甚是 只要是uA级就可以了 不要苛求

楼主:
谢两位~
我是想说,有时候正常,有时候总有1mA的电流
真是不明白啊

楼主:
结贴
延时一段时间后再睡眠解决

网友C:
用赛元的单片机  我可以教你怎么进入睡眠  电流可以测试

网友D:
引用 楼主:
结贴
延时一段时间后再睡眠解决

常识问题

网友E:
应该是睡眠之后又被误换醒了吧

网友F:
是否有悬 空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