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单片机坏了还是虚焊了。。。。

楼主(2012-12-20):
Target Device ID (00000000) does not match expected Device
ID (000028e0),这是单片机坏了还是虚焊了。。。。用的是PIC16F1829 QFN封装 很难焊。。。。

网友A:
不是坏啦

网友B:
应该是相关引脚没焊好。

网友C:
连接时提示器件不对,则一般可能有下面几种可能:
1、MPLAB中选择的型号和实际芯片不一致
2、ICD和目标板ICSP连线顺序不对
3、目标板ICSP的引脚上存在容性或感性负载
4、目标板没有供电,这个供电也可以由ICD的VCC脚输出。
5、ICD的VCC脚输出电流过大,发生过流输出保护了。
6、ICD不支持这个芯片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