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电容充放电测电阻

楼主(2012-12-20):
利用电容充放电测电阻

楼主:
利用电容充放电测电阻续

楼主:
上面是一篇关于测量电阻的**。
对于测量流程(1)为什么该步骤这样进行,为什么放电充分?
总结:从原理上看4路IO同时输出0好像是可以,而且更简单,为什么没这么做呢,肯定是有道理的,当电容充满电后电压为高,IO_IN如果直接输出低,对这个IO口瞬间电流可能会比较大,有可能损伤IO口,所以先用另外三路把电容的电放走,这样对单片机更安全。
100K电阻误差大是因为单片机的IO口有内阻,被测电阻阻值接近单片机IO口内阻时其比例算法已经不对,所以不可取

网友A:
看《匠人手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匠人手记》

哪篇**啊,烦指教

楼主:
对于测量流程(1),我个人理解,只要有一端输出为0,不就等于电容的上端接地了吗,电容上端的电荷就导走了。上面这么多步骤有什么用,烦请大虾门发表一下自己的意见。
这篇**的最后两段话有些不理解,烦请大虾门不吝啬自己的语言,说一下自己的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enku.baidu.com/view/420d704dcf84b9d528ea7a19.html
不要百度一下都懒

首先感谢你帮我找到了这个链接。
这本书我有,并且你发的链接我也看了,但是我就是没有找到类似的**,烦请你告知,谢谢

网友A:
论坛里搜搜也不少

网友B:
电容本身误差如何消除,现在精密的电阻都能做到 0.1%  0.05%  ,电容能做到1%么

楼主:
两式相除,就可以把C消掉,涉及不到电容。

网友C:
论坛里帖子也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论坛里帖子也很多

大虾,我怎么没有找到类似的帖子,你能否告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三页

把第三页看了,还是不明白,有点晕

楼主:
测量流程第一步(1),为什么该步骤流程是这样的三端输出0一端输入呢,然后全部输出为0。我个人觉得全部输出为0等待一段时间不也可以放电充分吗?

网友D:
舍近求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舍近求远啊……

版主,你的意思是???

楼主:
总结:从原理上看4路IO同时输出0好像是可以,而且更简单,为什么没这么做呢,肯定是有道理的,当电容充满电后电压为高,IO_IN如果直接输出低,对这个IO口瞬间电流可能会比较大,有可能损伤IO口,所以先用另外三路把电容的电放走,这样对单片机更安全。

网友E(2014-11-01):
引用 网友B:
电容本身误差如何消除,现在精密的电阻都能做到 0.1%  0.05%  ,电容能做到1%么

电容本身的容值最终不会被用到,它是无所谓的,因为使用了同 一个电容。

网友F(2017-07-29):
电容充放电法测电阻,相对于用AD直接读取电压,有什么优势?哪个精度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