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发送问题

楼主(2012-12-20):
(无正文)

网友A:
FLOAT就可以了

网友B:
放大十倍,用int表示成235,拆成二进制字节发到PC,PC再反过来处理数据

网友C:
整形转换为字符型,变成字符串去发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整形转换为字符型,变成字符串去发送。

LZ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