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A转换

楼主(2012-12-20):
D/A转换时,在计算过程中产生了小数,为了不影响精度,如何通过D/A转换器输出?

网友A:
D/A要求输出和实际输出在不同位数的D/A下其精度是不一样的,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考虑四舍五入,如果想确保精度,只能选择更多位数的D/A.

网友B:
如果你的供电时5V,那么向DAC输入V*255/5即可

网友C:
假设你计算的数值是1.2345,那么在显示的时候把,1.2345扩大10000倍,为12345然后在输出显示的时候在1的后面加个小数点就OK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D/A要求输出和实际输出在不同位数的D/A下其精度是不一样的,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考虑四舍五入,如果想确保精 ...

只能采用更高精度的D/A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