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光栅和磁栅相关的资料

楼主(2012-12-20):
在项目中需要扩展闭环位置(直线位移,距离300mm-1000mm)检测的模块;计划使用光栅或磁栅;
传输距离:约5-6米;
方案:
静态位置检测,静态输出的模式;(印象中是8421码4位输出);不需要考虑绝对位移量,也不用考虑掉电的问题;

请问谁做过类似的项目,有没有相应的资料,如
1)传感器的工作电压;
2)传感器的功耗;
3)传感器接口输出的方式,输出电平及对应的编码;
4)精度是多少,我要求是的单向0.001mm;越高越好,但越好越贵;
接收部分我准备找一粒单片机直接接收输出电平,然后识别编码,然后去抖动,再计算位移量;
谁有相关的资料,多谢了.
最好再提供一些厂商的信息,我买些样品回来测试;

RS232等接口方式不敢考虑,现在工作环境很复杂,很容易坏掉;

楼主:
和光栅磁栅的数显原理完全一样的;但我需要前面的信号源;
上网找了几家厂家的资料,感觉他们自己也不懂,估计只是销售商;

网友A:
一般的机床上用的
光栅尺应该 都满足要 求.在ALIBABA上找一下,很多的.

楼主:
多谢HUCS老师;小尺寸的(500mm以内)光栅和磁栅谁便宜些的;

楼主:
我就是用在机床改造上的;
现在很多都是加数显表,没有形成实时的闭环系统;

我的意思是把数显表和传感器中间切断,自己掌握位置数据;

楼主:
旋转编码器的工作原理和信号输出工作原理
  由一个中心有轴的光电码盘,其上有环形通、暗的刻线,有光电发射和接收器件读取,获得四组正弦波信号组合成A、B、C、D,每个正弦波相差90度相位差(相对于一个周波为360度),将C、D信号反向,叠加在A、B两相上,可增强稳定信号;另每转输出一个Z相脉冲以代表零位参考位。
  由于A、B两相相差90度,可通过比较A相在前还是B相在前,以判别编码器的正转与反转,通过零位脉冲,可获得编码器的零位参考位。
  编码器码盘的材料有玻璃、金属、塑料,玻璃码盘是在玻璃上沉积很薄的刻线,其热稳定性好,精度高,金属码盘直接以通和不通刻线,不易碎,但由于金属有一定的厚度,精度就有限制,其热稳定性就要比玻璃的差一个数量级,塑料码盘是经济型的,其成本低,但精度、热稳定性、寿命均要差一些。
  分辨率—编码器以每旋转360度提供多少的通或暗刻线称为分辨率,也称解析分度、或直接称多少线,一般在每转分度5~10000线。
  信号输出
  信号输出有正弦波(电流或电压),方波(TTL、HTL),集电极开路(PNP、NPN),推拉式多种形式,其中TTL为长线差分驱动(对称A,A-;B,B-;Z,Z-),HTL也称推拉式、推挽式输出,编码器的信号接收设备接口应与编码器对应。
  信号连接—编码器的脉冲信号一般连接计数器、PLC、计算机,PLC和计算机连接的模块有低速模块与高速模块之分,开关频率有低有高。
  如单相联接,用于单方向计数,单方向测速。
  A.B两相联接,用于正反向计数、判断正反向和测速。
  A、B、Z三相联接,用于带参考位修正的位置测量。
  A、A-,B、B-,Z、Z-连接,由于带有对称负信号的连接,电流对于电缆贡献的电磁场为0,衰减最小,抗干扰最佳,可传输较远的距离。
  对于TTL的带有对称负信号输出的编码器,信号传输距离可达150米。
  旋转编码器由精密器件构成,故当受到较大的冲击时,可能会损坏内部功能,使用上应充分注意。

楼主:
从网上找出来一段,描述了接口部分;好象是二相,三相输出的方式,对应4线,6线;
我原计划一个传感器预留4个光耦,看来只能接4线制输出的模式;A,A-,B,B-;
把A-,B-去掉,考虑AB二线制对应的编码:00,01,10,11,00;

如果是三相接法,A,A-,B,B-,C,C-;
对应的编码是000 ,001,010,011,100,101,110,111,000;
好象印象中说,不允许出现全0或全1的状态;

楼主:
请各位师傅再继续指导一下,说说你们是怎么用这些传感器的;
前天和经销商问过,说除了安装尺寸图,其它资料全无;

网友B:
大家说说你们是怎么用这些传感器的

网友C:
光电编码器用正交编码得到位移数据和位移方向

楼主:
光电编码器用正交编码得到位移数据和位移方向;好象有的单片机内部有这个接口的;只是没有认真看过;
变频器里好象有这样用的;
不仅需要位移或角度,还要判断速度;

不过我用的情况不一样,速度的概念不需要,只需要位置;

楼主:
上面这部分是我猜想的,这一类的传感器没用过;
电阻没标,只是示意图;

网友D:
搭车问一下有没现成的编码器信号采集模块或卡之类的

楼主:
有了这些信号还要采集卡做什么啊,自己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