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PIC芯片的输入电平是TTL而输出是COMS

楼主(2012-12-20):
看datasheet时发现:
功能   输入类型    输出类型    说明
RA4     TTL            CMOS           通用I/O

这样有什么好处?
如果VDD使用3.3v,那么TTL电平对应的高低电平是多少呢?谢谢!

网友A:
好兼容TTL器件和CMOS器件啊,电平情况看数据手册后面的IO电平特性。

网友B:
TTL的输入高低电平门槛电压范围比较宽,便于区别输入信号高低电平的判断。
CMOS的输出阻抗比较低,能保证IO较大的输出电流驱动能力。

网友C:
嗯 3楼解释得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