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程序运行中止(DMA汇编操作)——什么问题?

楼主(2012-12-20):
通过汇编在二级bootloader中实现DMA,通过DMA来将程序段.text从外部的ROM搬至内部的程序RAM中。
但是程序运行过程中,异常中止了,通过仿真器查明,程序停在了DMA的主控制寄存器查询位置(下面代码wait标示处)。但是,在这个循环部分里面打入断点之行,可以正常引导入main函数。
程序的boot程序如下所示,大家帮忙分析分析。我初步断定可能是由于DMA的寄存器使用有问题。。。

;****************************************************************
; DMA操作
;****************************************************************
retPlace:
       ;****************************************************************
        ; DMA Register:PRICTL、SECCTL
        ;****************************************************************

            mvkl  PRICTL0,A4
            mvkl  0x00000000,B4

            mvkh  PRICTL0,A4
            mvkh  0x00000000,B4

            stw   B4,*A4
            nop   5

            mvkl  SECCTL0,A4
            mvkl  0x00000000,B4

            mvkh  SECCTL0,A4
            mvkh  0x00000000,B4

            stw   B4,*A4
            nop   5

                ;****************************************************************
        ; DMA Register:DMA0_SRA、DMA0_DSA、DMA0_CNT
        ;****************************************************************

            mvkl  DMA0_SRA,A4
            mvkl  DMA0_SRA_V,B4

            mvkh  DMA0_SRA,A4
            mvkh  DMA0_SRA_V,B4

            stw   B4,*A4
            nop   5

            mvkl  DMA0_DSA,A4
            mvkl  DMA0_DSA_V,B4

            mvkh  DMA0_DSA,A4
            mvkh  DMA0_DSA_V,B4

            stw   B4,*A4
            nop   5

            mvkl  DMA0_CNT,A4
            mvkl  DMA0_CNT_V,B4

            mvkh  DMA0_CNT,A4
            mvkh  DMA0_CNT_V,B4

            stw   B4,*A4
            nop   5

                ;****************************************************************
            ; 启动DMA开始传输
        ;****************************************************************

            mvkl  PRICTL0,A4
            mvkl  0x00000001,B4

            mvkh  PRICTL0,A4
            mvkh  0x00000001,B4

            stw   B4,*A4
            nop   5

       ;****************************************************************
        ; 判定DMA是否结束
     ;****************************************************************

wait:
            mvkl  PRICTL0,A4
            mvkh  PRICTL0,A4
            ldw   *A4, B2
            nop   5
            mvkl  0x0000000C,A4
            mvkh  0x0000000C,A4
            and   A4, B2, B2
       [ B2]  b  wait
       [!B2]  b  copy_data
            nop   5

;***********************************************************
;    将.cinit段和.switch段及其他段搬运到外部数据RAM
;***********************************************************
copy_data:
copy_cinit:
   ……
  ……
  ……

网友A:
会不会是流水线冲突,你在wait代码段里多加几个nop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