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tex-M0技术交流]
请问大叔USB的UAC应用该如何解决两边时钟不同步的问题?

楼主(2012-12-21):
(无正文)

网友A(2013-01-23):
是NUC120助学板实现的么?不播放音乐的时候是不是有恒定的鸣声?有个例程可以直接运行,不知你试了没有,感觉硬件也一定是一个主要原因,下载程序的时候耳机总会有噪声,可以多多交流,我正在实现无线音频数据传输并播放,跟没有无线时的效果差不多,但噪声就是无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