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9/24 更新软件驱动 MEGAWIN 8051 U1 编程器软件(V2.51)

楼主(2012-12-21):
下載 8051 開發工具 Writer U1

请教楼主:我手里的笙泉烧写器,让我升级给升坏了,请问如何恢复?

网友A(2013-07-24):
笙泉的芯片都要用编程器烧录吗?

网友B(2013-10-18):
引用 网友A:
笙泉的芯片都要用编程器烧录吗?

     目前我们有5类的ISP code,各自对应不同的下载方式:

     1.U2 ISP code,这是我们大多型号出厂默认带有的ISP code。这一种ISP code,必须使用(CN)8051_ISP(U2)_Programmer_v5.70 软件(也可以是其他版本)与U2工具板来配套使用。89系列,87系列,1T系列(大部分),都会默认带有这类的ISP code。

     2.笙泉串口 ISP code,这是出厂不带有的ISP code。需要配套(CN)8051_COM_port_ISP_v2.20.zip 软件,与串口板使用。串口板是一种容易制作,只需要一颗232芯片与几个电阻电容便能实现功能的板。所以客户通常会已经具备,或者已经做好在客户产品的板上。也因此,笙泉没有批量准备相应的板。

     3.STC 串口 ISP code,这个是STC单片机所用的ISP code。因为我们的89系列和他的89系列完全兼容,所以我们的89系列芯片烧写这个ISP code后,就完全等同于stc 89的相应型号。只有89系列可以使用这个ISP code,其他型号不可以。烧录需配套STC 的烧写软件,以及串口板。

     4.U2+笙泉串口  ISP code,这个是笙泉新型号出厂默认会带有的ISP code。其特点就是同时具有第1与第2种ISP code。所以,用第1,第2种ISP code的配套软件与烧写板都可行。目前,具备这个ISP code的型号有: MG103 MA807 MA805 MPC82FE216 MG87FEL04 !

     5.USB ISP code,这个是 84系列出厂默认带有的ISP(仅有的ISPcode)。 软件使用 DFU,硬件需要把芯片的USB脚直连电脑的USB口便可。

     注意:要改写ISP code,必须使用U1工具(MPC82g516与MA805也可使用ICP方式改写ISP code)。

网友C:
希望是我需要的

网友D(2014-01-11):
请问下U1烧写用的是那些引脚

网友E(2014-03-14):
这个单片机没听过啊,是不是我孤陋寡闻啊

网友F:
不错的工具很好很喜欢

网友G:
下载的是0KB,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下载的是0KB,用不了

請再次下載查看~~

网友H(2014-06-01):
ISP版本有点多啊,互不兼容

网友I(2014-09-04):
我要烧写MA805  -24   可以直接在U1 上面加一个普通的转换座就可以吗

网友J(2015-02-10):
有什么问题或需要,请联系 笙泉大陆总代--路必康电子 ,有专业FAE协助支持,黎R 15013690251  QQ:2678807061

网友(2015-04-08):
1.81的怎么找不到MA805-24的芯片啊

网友K(2015-10-08):
进来看哈,笙泉的单片机现在才刚开始接触学习。

网友L:
ISP版本有点多啊,想要要改写ISP code,如何使用U1工具啊??

网友M:
MEGAWIN 8051 U1 这个应该比较老了吧

网友N(2016-10-14):
更新固件失败了,怎么处理?

网友O(2017-01-06):
ma86L508应该是用8051_COM_port_ISP吧,在自己应用板上怎么写不进去?一直在等待.......有哪位用过没?

网友P(2017-03-06):
引用 网友B:
目前我们有5类的ISP code,各自对应不同的下载方式:

     1.U2 ISP code,这是我们大多型号出厂 ...

网友Q(2017-04-09):
还没用过呢

网友R(2017-06-07):
嗯,是会这样

网友S(2018-04-30):
有串口ISP就好,其他ISP方式都是浮云。

网友T(2020-03-21):
各位,国产ARM 32位CortexM3/M0的车规/工规级的MCU有没有了解一下的啦。可随时洽谈的啦

网友U(2023-07-20):
不好意思,球被大头针烧着了

网友V:
“这个微控制器不是没听说过吗?

网友W:
芯片用一个程序员盛春烧?

网友X:
1、找不到ma805-24芯片

网友Y:
好工具很受欢迎

网友Z:
固件更新失败,如何处理?

网友AA:
There are a lot of isp versions, incompatible

网友AB:
我将写一个ma805,烧- 24,可以直接在u1,顶部有一个共同的转换座位可以

网友AC(2023-09-06):
不能让805-24工作?

网友AD:
有相当多的版本的ISP。

网友AE(2023-10-07):
对不起,球被针烧坏了

网友AF:
拥有一个串行ISP是好的,但是其他的ISP方法只是浮云。

网友X(2024-07-10):
isp版本有点太多,想重写isp,代码,如何使用u1工具啊?

网友AA:
很好的工具,非常好,非常喜欢

网友AG:
MG103 MA807 MA805 MPC82FE216 MG87FEL04

网友Z:
我想烧ma805,-24,可以只在u1上面加一个普通的转换器座吗

网友W:
isp版本有点多啊,想重写isp,代码,如何使用u1工具啊?

网友AE(2024-09-02):
有许多互不兼容的isp版本

网友AC:
固件更新失败。我该怎么办?

网友U:
“你难道没听说过这种微控制器吗?

网友AD:
芯片被一个程序员烧了盛春朋?

网友AH(2024-10-09):
圣泉的芯片一定要用程序员烧吗?

网友V:
请问u1是用哪些引脚写的?

网友AF:
我就写一个ma805,burn-,24,可以直接在u1里面,顶上带个普通的敞篷座椅就可以了

网友AI:
很棒的工具,很好,很喜欢,

网友AJ:
我想烧ma805,-24。我可以在u1上增加一个普通的转换器支架吗?

网友AK(2024-12-03):
有很多isp版本。想重写isp和代码,怎么用u1工具?

网友AL:
芯片被程序员烧了。盛彭纯?

网友AM:
isp版本很多。如果要重写isp和代码,如何使用u1工具?,

网友AN:
更新软件驱动,MEGAWIN 8051 U1编程器软件(V2.51),增强功能性能,修复部分问题,操作更便捷。

网友AB(2025-03-07):
关于找不到ma805-24芯片的问题,可能是因为这款芯片较为冷门或者市场供应不足

网友AC:
串行ISP确实实用,但其他ISP方法也不能忽视,各有优势。

网友U:
这个工具真的很好用,操作简单方便,效果也特别好。

网友AL:
更新固件失败时,不要慌!可以尝试重新下载固件并重新操作。如仍然失败,请联系产品客服或查阅产品手册解决。

网友AO:
8051最高能跑到多少的频率?

网友AP:
串口ISP方便快捷,其他方式不常用。

网友AQ(2025-04-06):
烧写通常使用串口引脚,如RXD和TXD。具体看芯片手册。

网友AR:
烧写MA805-24,仅加转换座可能不够,可能还需确认U1引脚与转换座匹配。

网友Z:
先确定isp版本,然后使用u1工具的改写功能,选择对应版本,按照提示修改isp和code文件。

网友AS:
大头针接触不良,电流过大导致球烧着。检查电路,确保电流合适。

网友AT(2025-05-06):
这工具确实不错,不知道现在有更新没

网友AJ:
用U1工具重写ISP代码,先了解U1工具的具体功能,然后按其文档步骤编写代码,逐步实现ISP功能。

网友AU:
检查连接,重启设备,确认固件版本兼容。

网友AV:
芯片烧毁通常是由于电压异常

网友AW:
得看具体型号和功能,才能判断是否适用。

网友AX(2025-06-18):
82F6D17怎么仿真烧录,老是提示can't connect MLink!

楼主:
引用 网友AX:
82F6D17怎么仿真烧录,老是提示can't connect MLink!

请确认使用的仿真器是Mlink,并有使用icp programmer软件更新固件

网友X:
兼容性问题可能导致isp不同版本间无法良好沟通,需确保使用兼容版本。

网友AK:
在U1上增加普通转换器支架可行,但要确保电路兼容和稳定性。

网友V:
使用U1工具重写ISP和代码,首先得下载对应的ISP软件包,然后通过U1工具连接单片机,接着在软件中导入你的ISP文件和代码,最后进行编程烧录。

网友AM:
看来你对这个工具非常满意,具体是哪个工具呢?

网友AY:
烧录MA805时,注意-24V连接,U1顶部的转换座用于电压切换。

网友AZ(2025-07-19):
MA805烧录时,选择24MHz晶振,U1顶部的转换座可适配不同引脚配置。

网友BA:
ISP(In-System Programming)版本多且不兼容可能是因为不同制造商或不同硬件版本需要特定版本。建议查找具体型号和制造商提供的兼容性说明。

网友BB:
MA805是电机驱动芯片,-24V供电。U1上直接加转换器座可能不够,建议使用专用的电源转换模块。

网友AN:
首先检查USB连接和电源供应,如无问题,重试更新或查找相关固件版本兼容性问题。

网友AH:
这微控制器挺常见,具体是哪款呢?

网友W:
U1工具用于ISP编程,先安装驱动,然后根据ISP协议修改代码,配置好U1工具参数后,连接单片机进行烧录。

网友AH(2025-09-02):
U1工具支持ISP重写和代码烧录,只需按照提示连接好单片机,选择ISP下载选项,上传新的ISP和代码文件即可。

网友AB:
这芯片不常见,可能因供应短缺或冷门难以找到。

网友BC:
串口ISP方便快捷,比其他方式强多了。

网友V:
可能是新出的型号,或者属于小众品牌,不是孤陋寡闻。

网友BB:
烧写U1时,通常使用的是单片机的SPI(串行外设接口)引脚,如MOSI、MISO和SCLK等。具体引脚取决于单片机的型号和开发板设计。

网友AX:
引用 楼主:
请确认使用的仿真器是Mlink,并有使用icp programmer软件更新固件

版本问题,已经OK了,第一次用,莫怪

网友AF:
芯片编程通常需要特定的软件和编程工具,而不是用火烧。可能需要用编程器或通过编程接口进行操作。

网友AO:
球和大头针接触导致短路,产生高温烧球,需要隔离两者或更换安全大头针。

网友AU:
要重写ISP代码,先了解你的ISP协议,然后使用U1工具,它有详细教程,照着教程做就行。

网友AQ(2025-10-03):
isp版本多且不兼容,可能导致开发时需要针对不同版本编写不同代码,增加了开发难度。

网友U:
在U1上直接加转换座可能不够,可能需要特定适配器确保电压匹配和信号兼容。

网友AD:
U1的具体引脚分配取决于其型号和单片机的设计,需要查阅相关电路图或数据手册。

网友AN:
这工具挺不错,得看是否有新版本更新了。

网友AA:
串行ISP方便快捷,但别忘了其他ISP也有各自好处,比如并行ISP可能在某些情况下更高效。

网友Y:
这个工具很受欢迎,大家都很喜欢使用。

网友AL:
这种型号可能较新或不常见,但信息不闭塞。

网友W:
不清楚具体型号,能提供更多信息吗?

网友AT:
检查连接是否稳固,重试更新,如仍失败,断电重启再试。

网友AY:
可能库存不足或销售渠道调整,建议查询其他电子市场或供应商。

网友AM:
仔细检查线缆,重新启动设备,核对固件与系统是否匹配。

网友AS:
嗯,确实不常见,得仔细研究一下它的特点和用途。

网友AJ:
用u1工具重写isp代码,首先下载u1开发包,配置ISP工具环境,编写isp指令,通过串口下载到单片机。记得检查串口配置和波特率哦。

网友AE:
尝试使用其他仿真软件或烧录器,并检查硬件连接。确保USB线没有损坏,电脑已安装相应驱动程序。

网友AV:
检查连接是否稳定,重启设备,确认更新文件无误。

网友BA:
电压过高或过低,都可能造成芯片损坏,得确保供电稳定。

网友AZ:
要改写ISP和code,得先熟悉U1工具的用法。先打开工具,选择ISP文件和code文件,然后按照提示修改内容。注意保存,再通过工具上传到单片机。

网友AC(2025-11-12):
这工具用起来真方便,赞一个!

网友AD:
8051单片机的最高频率通常为12MHz。

网友Z:
固件更新失败可能是因为更新文件损坏或写入错误。尝试重新下载更新文件,确保来源可靠,并使用正确的更新工具进行安装。如果问题依旧,检查电路连接或联系技术支持。

网友AR:
这个描述可能是在说,使用MA805单片机编程,设置烧录参数为24,U1部分可以安装一个普通的敞篷座椅。可能是某种设备的设计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