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2/25 更新MEGAWIN U2 /ISP 小尤鱼编程器软件(V7.28)

楼主(2012-12-21):
更新MEGAWIN U2 /ISP 小尤鱼编程器软件(V7.28)

1.修正读取MPJ档案问题在SC版本

下载MEGAWIN U2 /ISP 小尤鱼编程器软件(V7.28)

网友A:
U2,09年4月2号的。
运行软件,提示更新。点更新以后,杯具了。
请问还能救活吗?
------------------------
再补充一下,我还有一个11年6月13版的U2,也提示更新,没敢点“是”,这一版能更新用吗?

楼主(2013-01-21):
引用 网友A:
U2,09年4月2号的。
运行软件,提示更新。点更新以后,杯具了。
请问还能救活吗?

U2工具更新过程未完成,需要请代理或是原厂工程人员协助处理。
由于用户操作系统原因,有可能更新时需要30几秒至1分钟的时间,这个过程绝对不可以将USB线拔除。

网友B(2013-03-04):
这编程器软件(V6.10)挺好的,谢谢分享

网友C(2013-07-31):
U2这个下载器  写EEPROM和读都没有问题,但是断电之后就没有了,还有不能选择IAP大小,MA801下载程序 U2屏那个IAP选项是0K 不知道是否有问题 还是。。。。。什么来的

网友D:
我的U2编程器估计也挂了。。。。没反应了。。。

楼主:
~~~看样子应该挂了~~有可能内部固件丢失或是烧毁。

网友D:
U2编程器的固件 我能烧写吗?我想试试是不是固件丢失了

网友E:
u2只能做isp,有点浪费那个DIP40的插座了

网友F(2013-09-26):
一直用的是AVR单片机,最近想用用51,不太喜欢STC。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直用的是AVR单片机,最近想用用51,不太喜欢STC。

可联系技术支持或是代理得到产品选型建议讯息!

网友G(2013-12-12):
引用 网友F:
一直用的是AVR单片机,最近想用用51,不太喜欢STC。

51其实挺实用的

网友D(2014-05-21):
又坏了两个U2.
一个纯粹不能下载程序了,
一个不能离线下载程序了。

网友H:
可以寄深圳公司,修好了还给你. 电话:0755-83435163

网友D:
引用 网友H:
可以寄深圳公司,修好了还给你. 电话:0755-83435163

这边代理商给我换了两个新的,旧的返给他了

网友I:
默默顶一波
自家工具,要的密我

网友J(2014-07-28):
MEGAWIN U2 /ISP 小尤鱼 是否支持脱机自动滚动码下载,我用MA801  程序不超2K,序列号启始地址0x10F0 ,下载后没有起作用,自动上数也勾选了;

是否小尤鱼不支持,U2四方板的才支持?

网友K(2014-08-27):
我的也坏了,,佩服这个自动更新功能啊。。,,无语

网友L(2015-02-10):
有什么问题或需要,请联系 笙泉大陆总代--路必康电子 ,有专业FAE协助支持,黎R 15013690251  QQ:2678807061

网友M(2015-06-09):
我在官网下载解压不了,你可以发去我邮箱吗? 756064987@qq.com  。先谢谢啦

网友N:
新的工具U2/ ISP小尤鱼,已经可以预防更新不全的问题,若更新不全,重新拔插USB就会回复到出厂版本,再次更新即可...

网友O(2018-04-30):
支持下,下载看看。我的好久没更新了

网友P(2023-07-26):
小尤鱼编程器软件稳定性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