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限流充电的电路

楼主(2012-12-21):
  如图表示的是一个限流电路,我在当滑动变阻器变化的时候 电流表上的电压也会变化,目标是调到1A,复合管用的是9014 ,2N3055
   当我在上面穿10欧 2W 电阻时,电流能从连续变化,而且相对恒定
   当我串个1欧电阻时, 电流可以增加到1A,但是只能持续十几秒,十几秒过后,3055突然饱和,1A电流突然下降,维持在0.2A 左右,3055突然饱和,不知道电路
   哪里出了问题。
  由于以上原因,1A的限流充电始终不能达到,请问各位前辈可能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A:
电路太简化了吧?三极管都是电流型器件,能直接连运放吗?

网友B:
换成LM358运放

网友C:
10欧 2W,1欧电阻 的哪个电阻?  图上的 R3 吗?
2N3055 是 Q2 吗?  晶体管上的功耗很大, 有可能导致过热损坏, 击穿等问题.
不过现象也不象击穿损坏的情况. 电流较大是, 建议不要用这类线性控制电流的方式

网友D:
用单电源可工作的LM358试试,即使正常了,Q2的功耗和温升还是个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欧 2W,1欧电阻 的哪个电阻?  图上的 R3 吗?
2N3055 是 Q2 吗?  晶体管上的功耗很大, 有可能导致过热损坏, ...

是的,如你所说。。。。现象是断电后 再上电还是可以到1A,经过10,秒上下就又下去了
这个电路中用场控管  替换三极管会不会好些?

楼主:
我用324试的时候现象也是这样。。。我猜可能是三极管受热产生的影响,,,大家还有什么意见么。。。整的我好无奈啊

网友E:
三极管饱和不了,5532输出电压怎么会大于12V呢,运放出来怎么也得有个电阻限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三极管饱和不了,5532输出电压怎么会大于12V呢,运放出来怎么也得有个电阻限流啊! ...

运放输出电流 驱动复合管工作,我在运放出来接了限流电阻也是这样的现象。。。恒流到1A十几秒就突降了,我看大多电路时用场控管代替三极管的。。。是不是这电路用三极管本身就不对?
电流突然下降的时候,7812两端的输出电压也被拉低到4V以下,这些现在都很迷惑

网友E:
你用10欧姆正常,热量都被电阻消耗了,有可能也是热的吧,电流1A,管子压降11V,11W呢!

网友F:
功耗很大,时间稍微长了点,管子发热了,三极管对温度是很敏感了,要温度补偿,不过功耗很大,效果也不会太理想,只是1A的电路稍微长点,然后还是会掉下去,最好是换别的器件控制

网友G:
三极管热击穿了,电源保护。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我再试试

网友H:
将三极管换成场效应管呢??、还有一般这个R3电阻都是0.1欧姆

网友I:
引用 楼主:
运放输出电流 驱动复合管工作,我在运放出来接了限流电阻也是这样的现象。。。恒流到1A十几秒就突降了, ...

我感觉应该是输出功率超过了7812的最大输出功率 导致7812发热严重 使得7812本身输出功率降低。
有条件的话用实验室的直流电源替代7812的12V输出 做个实验就一目了然了~

楼主(2013-01-29):
  后来换了D880,就不出现这种现象了,,感觉是3055的问题
场效应管我同学做是可以的,就是很烫

网友J:
学习了~~用过相似的电路,用的是MOS,加了很大的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J:
学习了~~用过相似的电路,用的是MOS,加了很大的散热。。。

请问你用的底面积多少的散热片 能持续工作?
MOS 管的压降是多少?

网友J:
引用 楼主:
请问你用的底面积多少的散热片 能持续工作?
MOS 管的压降是多少?

之前做的电池管理系统充电限流电路,最大5A充电,MOS管压降最大7V左右,30多W的热量,散热片很大~~

网友K:
三极管热击穿,然后你的7812就保护了,输出电压降低、电流变小。

楼主:
引用 网友J:
之前做的电池管理系统充电限流电路,最大5A充电,MOS管压降最大7V左右,30多W的热量,散热片很大~~ ...

  通过将MOS 管压降可以减小热功率吧,从而减小散热片; 我现在通过二极管降压,让管压降小了,散热片就小点也行了;
  对了,你的电池电压检测电路是通过运放解决的么?
  我运放搭个检测电路,在回路中检测到的电压总要升个0.5V,

网友J:
引用 楼主:
通过将MOS 管压降可以减小热功率吧,从而减小散热片; 我现在通过二极管降压,让管压降小了,散热片就 ...

我们做的BMS是通信用的,都是多节电池串联,检测电池电压都是用的专门的芯片;但是对于你用运放检测电池电压,电压会偏大0.5V,这个能细细说下么?有图么?

楼主(2013-03-01):
引用 网友J:
我们做的BMS是通信用的,都是多节电池串联,检测电池电压都是用的专门的芯片;但是对于你用运放检测电池 ...

这是检测的原理图,另外,我想问下电池在充电过程中的电压 与断开时的电压是不同的,这点你是如何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