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欠压保护电路

楼主(2012-12-21):
各位大侠有没有受温度影响小的欠压保护电路啊

楼主:
用这个图做蓄电池的欠压保护了,但发现它受温度影响很大

电阻随温度成比例变化,不应该是它的原因吧,三极管的PN结受温度影响大吗?

网友A:
先来顶一下的,这个跟三极管的材料也有关系的啦

网友B:
谁来分析下这个器件的工作原理吧

网友C:
可不可以加个温度补偿的,或者使用抑制温漂的电路就可以了

网友D:
工作原理很简单. VR1 作为电源的采样. 跟 Q1(be)+D2 的电压比较.
如果采样到的电压太低,  Q1 截至, 使 Q2 导通. 吸合继电器, 关闭 RL 负载的电源.
由于,  Q1(be)+D2 的电压有很大的温度系数. Q1,Q2 的放大倍数也受温度影响很大,  所以这个电路的温度影响很大.
算是很业余的电路吧, 不能用在温度范围比较大的场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不可以加个温度补偿的,或者使用抑制温漂的电路就可以了

用在蓄电池供电场所,耗电量的一点点都得考虑,加辅助电路恐怕不可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工作原理很简单. VR1 作为电源的采样. 跟 Q1(be)+D2 的电压比较.
如果采样到的电压太低,  Q1 截至, 使 Q2  ...

大侠说的很对,能不能帮忙解决一下啊

网友D:
想要个精度高, 温度稳定性好的电路, 那就推荐 TL431 吧.
A 脚接地, R 脚接电位器, K 脚接继电器, 代替上面的电路就可以了.

楼主:
在下愚钝,大致学明白了TL431的稳压原理,至于欠压,未通,望大师继续指点迷津

网友E(2013-10-09):
你到原帖去找改进后的电路。

增加温度补偿后就可以减小环境温度的影响,而且可以做到低功耗。

用TL431也很简单,再加上一只PNP三极管就可以任意调整回差,只是静态电流稍大,不如三极管的电路耗电小。

网友F:
这个问题   关于电路受温度影响比较严重的问题  需要考虑的因素还是比较多的

网友G:
对于电子产品   温度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比较可靠的方法   还是将芯片的等级选的高一点    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网友A:
整个简单的数字式的欠压保护电路的也好啊,只不过成本上有点高的

网友A:
这个主要就是用简单的单片机的先检测蓄电池的电压的,然后根据电压大小的有单片机给出相应的操作指令的就可以的了

网友H:
对于这一块   感觉自己不是很熟悉  楼主   这一块要好好看看  消化消化再说   很多细节都不是很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