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STC89C52RC单片机问题,用过的请进来看看。

楼主(2012-12-21):
有个产品中用到STC89C52RC(PLCC44封装),P0口接了个103排阻上l拉。上批产品正常,这批产品P0口输出低电压时有1.6V~1.9V左右。IC是同一批的,程序也没变过,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
STC的单片机应该可以直接推挽输出,不要使用默认的弱上拉,那是给总线用的

楼主:
STC技术支持电话怎么总是关机啊!

楼主:
STC89C52RC没有设置推挽输出功能,我用电流档测P0口对地8个脚都是0.48mA。

网友B:
这个问题需要你在端口配置中设置下,有时候它内部的端口模式是不恒定的,在初始化程序中配置P0M0=0x00,P1M0=0x00如果不行,就全配置成FF,具体你看下技术文档上有讲的,不行的话,可以试着去掉排阻并将端口设置在推挽方式。

网友C:
跟工作模式有关吧。

楼主:
谢谢楼上三位,原因找到了。生产线是用万用表量的,我用示波器看了一下P0口输出不是低电平,有脉冲输出。分析一下程序再说。

楼主:
怎么结贴啊!要等一天后?

网友D:
51单片机输出低是可以灌入25mA电流的,请检查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