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TAG接口,双DSP。

楼主(2012-12-21):
这个电路时一篇论文上的JTAG接口。烧写调试程序时,怎么弄,怎么对某个芯片操作啊!
PS:本人新手,望大侠多指教!

网友A:
是两个一起有效的,仿真器选中哪个,就操作哪个

网友B:
需要进行电路切换。

网友C:
处理器有对应的jtag下载线,PC上要装对应的调试软件,对哪个芯片操作自然可以在调试软件里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