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关于上拉电阻,用stm8s稳定量产了的进来指导下

楼主:
1.复位电路,reset引脚那里要不要加个上拉电阻?引脚接的电容一般多大合适?我用下图的复位电路,开机时有些板子偶尔会死机,原因还没有查出来
2.串口的TX,RX脚要不要加上拉电阻?

网友A(2012-12-21):
记得stm8s也有1个hardware getting started AN ,建议参考一下它。

网友B:
内部肯定是有上拉的,当然加个也没事,看评估板好像是没有的,但是一切要看资料为准

网友C:
复位电阻不重要。可没有。楼主这问题,重点注意是VCCP那脚的电容,最好接105的。

网友D(2013-03-13):
1.上拉要加,4.7K或者10K都可以。电容104一般来说可以,具体看实际情况。死机和复位电路关系不大。
2.串口RX ,TX不需要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