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个小问题,关于寄存器的

楼主(2012-12-21):
I2C1CON      = 0x206;
_I2C1CON      = 0x206;
_I2C1CONbits  = 0x206;
初步接触单片机,看到这个,我想问下就是这几个是不是代表一个寄存器,它们之间有什么关系和区别。

网友A:
是同一个寄存器。2C1CON,按字节定义。_I2C1CONbits按位定义的。可以访问_I2C1CONbits每个制定位成员。结构清晰。建议使用。

网友B:
前两个按字节定义,_I2C1CONbits按位定义的,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