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负反馈放大电路的基本问题

楼主(2012-12-21):
请教大家一下,这是童诗白的模电书上讲负反馈放大电路的一个例题,有如下问题:
1.书上说Io=Ic或Ie,对输出量的概念有些不解,此处输出量是否就是交流通路中输出端的电流值呢?如果是则输出电流不就是负载电流了么?
2.Io和If的关系怎么确定,以书上为例,进入深度负反馈后的If=Re2/(Re2+Rf) Io,如果画出交流通路Re2接地,那么Io=Ie(书上),则这个公式是在输入端电压为0的基础得到的吧?(而净输入量应该指的是Ib1=0,输入电压应该为Ui-Ii*Rs才对啊!)

网友A:
1.你说对了
2.Vb1近似为零

网友:
好像就是这么一回事

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你说对了
2.Vb1近似为零

可否这样理解:深度负反馈时T1基极电流为0,根据三极管的输入特性曲线ube=开启电压约等于0.7v,而T1射级电流也近似为0,所以射级电位近似为0,所以T1基极点位近似为0.7v

网友A:
一塌糊涂。谈交流吧

额。。刚刚分析的开启电压貌似是直流下的,那么交流下的ube=?在ib=0的情况下

网友A:
输入端电压不可能=0!
但是,当VRe2>>Vb1(2级放大,通常满足)时忽略Vb1

网友B:
应该是本身就忽略了rbe阻值,并且为并联反馈,减小输入电阻,为深度负反馈输入电阻变为ri/(1+AF),所以忽略rbe。

额。。输入电阻很小的话,输入电流就不能忽略了吧,既然有输入电流,输入电压就不能近似为0了,与我上面的结论相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