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485上拉、下拉、端电阻问题

楼主(2012-12-21):
最近做了一个485通讯设备,使用的是SP3485.开始发现通讯不是太顺利,使用示波器测量发现信号差分电压较小,于是在A、B输出口加了上拉和下拉的电阻,通讯变得正常了。

请问:这样做是否会影响信号的稳定性?

为了增加信号的稳定性,在输出端加了120的端电阻。但是发现又不能通讯了。

请问:端电阻增加后,从原理上,应该会降低差分信号的压差,问什么还有人说能够提高驱动能力呢?

网友A:
rs485作为输入的时候,总线悬空的话,冗余把噪声数据接收到,为了避免这种情况,通常加上下拉,以使AB总线空闲时锁定到>200mV状态。
120ohm terminator 是在传输距离长,波特率高的情况下,出于信号完整性的考虑,加终端电阻吸收反射波。
如果上下拉和终端电阻同时使用,注意上下拉阻值的选取,不当的阻值会造成通讯不上。
对于5V供电,阻值小于1440hom,对于3V供电,阻值小于960ohm。
注意,对于一个RS485网络,只需使用一个上拉 一个下拉 一个终端电阻(当然你也都可以都不用,要开具体使用情况)

网友B:
楼上说的对;一个RS485网络,只需使用一个上拉 一个下拉 一个终端电阻;注意:这个终端电阻要在网络中的,物理上的最终端加上,而不是逻辑上的最后地址加;

网友C:
总线必须加终端电阻,除非总线很短、通讯速率又很低,偏置电阻不是必须的,加偏置是防止总线浮空时485接口片输出无效信号导致无意义接收。偏置电阻的适当阻值可根据200mV的485门限电平用欧姆定律计算得出。

网友D:
引用 网友A:
rs485作为输入的时候,总线悬空的话,冗余把噪声数据接收到,为了避免这种情况,通常加上下拉,以使AB总线 ...

呵呵,看得出阻值大小跟ADI隔离芯片的计算结果一致,我用2587,会心一笑。

有个疑问,终端电阻用一个我理解,但只用一个上拉,一个下拉怎么理解?比如两个从机,只有一个接上拉下拉,另外一个不接上拉下拉?

网友E:
請教一下,上下拉電阻用多大電阻這麼計算,有誰能指教一下!

网友F:
上下拉电阻正常情况下是起到偏置电压作用,避免485总线上全部设备都处于接收状态时,总线受干扰产生误触发。有一些用硬件转换收发状态的485设备,上下拉电阻除了用于偏置外,还用于发送1或者0的状态,这时一般就不能加终端电阻,因为驱动力很低

请看我这个帖子,里面有一个具体的例子:https://bbs.21ic.com/icview-405021-1-1.html

网友G:
与 另外 的 485 连接

 RS-485匹配电阻
RS-485是差分电平通信,在距离较长或速率较高时,线路存在回波干扰,此时需要在通信线路首末两端并联120Ω匹配电阻。推荐在通信速率大于19.2Kps或线路长度大于200米时,才需加接匹配电阻。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呵呵,看得出阻值大小跟ADI隔离芯片的计算结果一致,我用2587,会心一笑。

有个疑问,终端电阻用一个我 ...

是的。假如每个从机都接上下拉的话,假如100个从机1440hom电阻上拉,则并联电阻为14.4ohm。如此小的并联电阻会导致总线无法工作。如果只有两个从机,你可能感觉不出来。

网友H(2015-11-12):
引用 网友D:
呵呵,看得出阻值大小跟ADI隔离芯片的计算结果一致,我用2587,会心一笑。

有个疑问,终端电阻用一个我 ...

终端电阻用一个怎么理解?看资料上介绍的一条总线上加俩啊

网友I(2017-02-10):
学习,学习,顺便打个酱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