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升压开关电源电路的疑问

楼主(2012-12-21):
MP3217_r0.91.pdf (233.34 KB)     电路如图所示,是一个5V升到33V 10MA输出电路
有如下疑问:
1.FB那边接了R3 30K,和常见的开关电源反馈有区别,不知这个电阻的作用
2.输入可以VIN直接接L1合IC 的PIN5 IN,为什么加了R5 100R,
麻烦哪位大侠指点或提示下,谢谢。

网友A:
R5和C3可以理解为LPF,因为功率开关端是SW,IN端并没有大电流,R3你就只有问厂家去了。

网友B:
类似低通吧

网友C:
Vin是哪来的?可能由于VIN电流不够,限流吧~防止对前级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