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12控制异步电机

楼主(2012-12-21):
使用TMS320C2812控制异步电机的程采用SVPWM空间矢量控制算法,运行正常,加减速,正反转等.

   首先,初始化设备,
/*初始化系统*/
InitSysCtrl();
/*关中断*/
DINT;
IER = 0x0000;
IFR = 0x0000;
/*初始化PIE控制寄存器*/
InitPieCtrl();
/*初始化PIE矢量表*/
InitPieVectTable();
/*初始化SCIb寄存器*/
    InitSci();
/*设置CPU定时器*/
InitCpuTimers();
ConfigCpuTimer(&CpuTimer2, 150, 20000);
  StartCpuTimer2();
/*初始化IO口*/
   InitGpio();

网友A:
不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B:
我也不明白  这些代码是什么意思

网友C:
楼主能具体解释一下算法的原理吗

网友A:
这段代码只是教课书里相关寄存器的一些函数,用来做产品还差许多

网友D(2013-02-02):
谢谢了,灰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