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y7c68013芯片控制

楼主(2012-12-21):
这个芯片的芯片手册上明明写着可以作为usb主控制芯片的,但为什么网上都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呢?都是作为从设备控制器来用的。为什么呢?

网友A:
从设备可以充分利用USB的带宽,一般用作FPGA/DSP与主机通讯,可以做到几十兆的速度,此时绕开51,51不参与USB通讯。主设备就是个51+USB接口,因为51能力有限,这种应用主要适合低速通讯的场合。我做个100Hz的多通道采集板,这么用就很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设备可以充分利用USB的带宽,一般用作FPGA/DSP与主机通讯,可以做到几十兆的速度,此时绕开51,51不参与U ...

但是我现在是要用作主控制器的,都不懂要用什么芯片比较好用呢?

楼主:
这个芯片应该是不能做主控的,一开始看错了。

网友B:
这个芯片只是作为从设备的,不能作为主设备。cy7c67300可以作为主设备,但是速度为全速的,现在cypress的USB主控芯片还达不到高速!望采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芯片只是作为从设备的,不能作为主设备。cy7c67300可以作为主设备,但是速度为全速的,现在cypress的US ...

那能不能推荐usb主控芯片,支持高速的,而且CPU能够通过IO口进行控制的,芯片要提供并口。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能不能推荐usb主控芯片,支持高速的,而且CPU能够通过IO口进行控制的,芯片要提供并口。 ...

看看intel的吧,具体我也不清楚

网友A:
弱弱地问一句,神马叫usb主控芯片?我现在是不是老年痴呆了,怎么看不懂大伙的回复了?

网友C(2013-01-21):
stm32F4有高速的USB

楼主:
那个是包含CPU的,不满足我现在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