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G5V-1吸合把电源5V拉到4V问题

楼主(2012-12-21):
用7805CV供电单片控制继电器G5V-1-5VDC(2个)和2个大的继电器工作正常,
改用了34063用12V供电降5V供电,2个大继电器吸合工作正常,当吸合G5V-1-5VDC时
把5V拉低到4V,这继电器功率才150MW也就说电流才30MA,我是空载吸合的,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A:
是不是线圈的阻值比较大

网友B:
满载吸合也是30mA*2,电源不良啊

网友C:
测电源带载能力先

网友:
这个问题不是解决了吗

楼主:
还解决呢

楼主:
是不是线圈的阻值比较大----------我测试是不是同时吸合

楼主:
测电源带载能力先------------------这个板子上还有双刀大的12V继电器,全吸合 都 不会拉低。

楼主:
满载吸合也是30mA*2,电源不良啊-----------理论上说34063这个接法是有300-500MA,且二个不是同事时吸合,我是只吸合一个。且天波的大继电器吸合4个都没问题。

网友D:
DC-DC电源带载能力不够吧,两个大继电器也是接5V吗?

楼主:
大的是接12V

网友E:
5v 什么都不带,单独带电阻 测电流能力 试试
电压拉低,无非是输出电流能力不够

网友F:
楼上各位正解

网友G:
应该不是电源输出功率不够

网友H:
说明楼主的电源带载能力不足,检查34063的电路和外围元件特别是储能元件是否合适,如果工作电流超出了34063的许可范围,需要采取扩流措施或换用其它开关电源方案。

网友I:
从图纸上看应该一切正常,没有道理带不起来的;

网友I:
你R1取值多少再看看,这个是限流用的;短接试试;

网友J:
换一个继电器试试。

网友K:
电源输出能力不够。

网友L:
你的电感是不是用的屏蔽式电感?如果是的话,问题出在这里,换,用绕线式电感

网友M:
用假负载看看核实电源的驱动能力

网友I:
问题只有一个,就是电感;换个头大些的电感,线粗些;
我记得我测试过一些电感,有的电阻值不低;在高频的情况不仅是电阻值了;

一种外形象电解电容的工字形电感试试,个头也有大小的;

网友N:
功率一定,电流大则电压小,所以本质应该是电流过大,而电源容量不足,个人拙见

网友O:
24楼正解,用线径粗的电感。

网友P:
发现许多人给继电器供电还要稳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