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林顿管电位难住我了

楼主:
这个达林顿管,我照着书上的焊了个,两个8050,书上说右边那个基极和集电极都是约0.7V左右同一值后来我测了一下,实测集电极0.63V基极0.62V,两点电位0.1V的电位差都没有!它们电位为什么相等呢?

楼主(2012-12-21):
第一个图才是的,,呵呵,不小心弄上去了

网友A:
先玩单管吧

网友:
哎!!!!!!!!!!!!!   一声叹息

网友B:
基极怎么没有偏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极怎么没有偏置啊?

做开关电路用,不要偏置

网友B(点评):
那你要计算电压就得看基极输出高电平是多少了,达林顿管放大倍数是β的平方,如果输出高电平为3.3v则5v接的集电极电阻决定了集电极的电压

网友C:
三极管饱和导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极管饱和导通了

饱和导通时基极和集电极电位相等?

网友D:
因为左边的管子也饱和了,而左边的管子Uce电压约为0,所以右边管子的Uc约等于左边管子的Ue,即右边管子的Ub。可能LZ会问了,为啥不能右边管子饱和了,把左边管子的Uc拉低,且听下面分解:
右边管子的Ub约为0.7V(现在的硅管子基本上约为0.6V)以及右边的管子需要左边的管子从发射极输出电流驱动,这两个条不用再证明了吧!那么左边管子的Ue定下来了吧,如果左边管子的Uc电压低于Ue,还能从集电极获得电流去驱动右边边的管子么?

网友E:
分析这个电路需要基本三极管知识的。
如果是单管,VCE可以达到0.1V左右,集电极比基极电压低。
如果是双管,需要考虑第一个管子的嵌位作用,第二个管子的VCE大约就是VBE了。
因为第一个管子的VB=1.4V,由于BC结的嵌位,第二个的C极电压大约就是1.4-0.7V=0.7V了。
如果电压再低,第一个管子不导通,第二个也不会导通,最终维持在一个平衡的电平。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分析这个电路需要基本三极管知识的。
如果是单管,VCE可以达到0.1V左右,集电极比基极电压低。
如果是双管 ...

新手不懂,第一个的Vb=1.4v怎么算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分析这个电路需要基本三极管知识的。
如果是单管,VCE可以达到0.1V左右,集电极比基极电压低。
如果是双管 ...

是两个管都导通的临界是1.4吗

网友E:
2个管子的BE串联,第一个管子的基极电压自然是1.4V左右了。
否则,就无法导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因为左边的管子也饱和了,而左边的管子Uce电压约为0,所以右边管子的Uc约等于左边管子的Ue,即右边管子的Ub ...

如果我改变一下负载,比如负载阻值变小或变大时的电位情况又是怎样的呢?还是不是0.62和0.63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因为左边的管子也饱和了,而左边的管子Uce电压约为0,所以右边管子的Uc约等于左边管子的Ue,即右边管子的Ub ...

还有,第二个管子饱和的话VCE(SAT)不是应该在0.3V以内么?
当然,如只有0.3V的话基极就没导通,当然也不会导通了,可是这样越来越感觉乱了啊,反正就是不知道是哪个决定哪个,感觉它们像互相牵制一般,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分析。

楼主:
三极管就像个黑匣子,不知道里面的构造,大多是在以经验和感觉来用,这样实在不是好办法。

网友G:
引用 网友E:
2个管子的BE串联,第一个管子的基极电压自然是1.4V左右了。
否则,就无法导通了。 ...

怎么判断左边的管子是饱和状态?为什么不是放大状态,感觉放大状态电位上也可以解释,当然就不是0.7V了

网友H:
也来个叹息

网友E:
当第一个管子无需放大,第二个管子就可以维持饱和导通的时候,第一个管子相当于2个二极管,输出就是0.7V左右。
当输出负载电阻减少,第一个管子进入放大状态,才可以维持第二个管子饱和,则输出电压开始上升,一般1V左右就可以了。
这个道理其实不难,关键是对三极管原理要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