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滤波 R C位置离的比较远 有影响吗

楼主(2012-12-21):
RC滤波 R C位置离的比较远 有影响吗?
我个人理解 没有影响。。

网友A:
当然有影响,电流的传输也需要时间啊

网友B:
有多远,2km?只要“距离”的分布参数可以忽略,就没有影响

网友C:
距离有多远   如果只是pcb板上所谓的距离   那基本没影响   但是涉及到差分信号   最好还是距离近一点

网友D:
高频信号的话,上升沿比较短,会不会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距离有多远   如果只是pcb板上所谓的距离   那基本没影响   但是涉及到差分信号   最好还是距离近一点 ...

同一个PCB上

网友E:
跟信号频率有关,用在高频回路里就不可以。

网友F:
补充一下,信号上升下降的速度。注意了

网友G:
低频没有,高频可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