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路板发声

楼主(2012-12-21):
我的一块线路板,给电之后会发出很小的尖鸣声,电路中没有电感,直接给线路板给一个5V的电源,5V 后面基本就是一些芯片,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的班子比较大,线布的很密,

网友A:
有瓷片电容?

网友B:
电感是最常见的可发声元件,但有的叠层式电容也会,个别的晶体也有可能。

网友C:
晶体有可能

网友D:
如果脉冲电流比较大,PCB本身也会发声的。

楼主:
是电容的问题,我使用运放的时候多放了几个电容。可能什么地方形成共振了,去掉两个电容就好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