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chipscope 抓的信号相互乱串怎么回事

楼主(2012-12-21):
chipscope 抓的信号相互乱串怎么回事?信号2的波形跑到信号3上去了信号3跑到信号2上去了,或者每个通道的波形全部是通道1的波形怎么回事?

网友A:
不应该啊。这个只能是连接过去的信号实际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应该啊。这个只能是连接过去的信号实际如此

通过做破坏性试验,出现信号乱窜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
你是用宇宙射线?

网友B:
从开始菜单里打开analyzer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从开始菜单里打开analyzer试试

有回话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开始菜单里打开analyzer试试

你说的是不是TIME  Timing Analyzer

网友C:
是不是信号串扰问题   这个注意传输线的材料  处理好信号屏蔽问题   从硬件上解决   相对来说应该比较简单   呵呵

楼主:
为什么用chipscope 抓的波形和实际测试的波形不一致呢

网友D:
有可能,chipscope是基于内部clk来抓的,如果信号的同步时钟不是设置的采样时钟的话采出来的图形和实际会差很远,而示波器采样频率要高很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有可能,chipscope是基于内部clk来抓的,如果信号的同步时钟不是设置的采样时钟的话采出来的图形和实际会差 ...

这个兄弟说的是对的

楼主(2013-03-14):
大部分时间是对的,偶尔是不对的,还是不知道究竟怎么回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部分时间是对的,偶尔是不对的,还是不知道究竟怎么回事

那大家一起分析数据呗。给出你的想法啊

网友E:
估计是时序不满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