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堆栈疑惑

楼主(2012-12-21):
  各位老师,
   以前写过51的汇编,压过堆栈。后来一直写C,对堆栈似乎没什么印象了。
   写汇编时,比如加法,只有一个ACC,为了实现多个操作,对ACC压堆栈。这似乎是由于资源限制。
   但现在读到C8051F和STM32的书时。发现也要压堆栈,百度上看了点资料,还是一头雾水。
    有无大侠能讲下为什么要压堆栈,在什么情况下需要压堆栈,能举例最好。
    实在是看得一头雾水,先谢了!

网友A:
谁告诉楼主加法要压栈了?汇编的堆栈跟C语言的堆栈在技术上说是一样的。

网友B:
软件压栈完全取决于算法,算法取决于人。。。

比如取临时存储一个数据,可以通过堆栈

MOV A, MY_DATA
PUSH ACC

...

POP ACC
MOV MY_DATA,A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件压栈完全取决于算法,算法取决于人。。。

比如取临时存储一个数据,可以通过堆栈

多谢大侠!
   这里通过PUSH ACC 则后续可将A变量用在其他地方。用完之后再恢复A的值,继续以前的操作。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这里“必须”通过ACC进行操作,资源紧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谁告诉楼主加法要压栈了?汇编的堆栈跟C语言的堆栈在技术上说是一样的。

多谢大侠
   是搞错了。。。近来在学单片机,疑惑多多。。。。

网友A:
不是因为做加法,是因为51只有A能拿来运算,所以C做函数调用或者中断服务程序,就必须保存A,汇编的CALL如果不用A的(当然子程序一般不会这么简单),可以不保存A。

网友C:
C里面 堆栈就是保存临时数据, 例如临时变量 , 子程序返回地址 ......
一般在C上面 这些都被透明掉了
汇编的时候 才用到

网友D:
其实一句话:KEIL  C51已经自动将堆栈处理了;即,我们在汇编时,在需要压栈时, 都得一步步写堆栈,并最后,还要恢复堆栈;但,在KEIL C51中,编译器自动处理了;如果,有兴趣,你可以看下,KEIL  C51中,LST文件,说得清楚 ,当然,也要看下编译器汇编出来的  汇编代码,你一看,就清楚 了

网友E:
一个寄存器都没有,基于栈式的Java bytecode更是栈来栈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一句话:KEIL  C51已经自动将堆栈处理了;即,我们在汇编时,在需要压栈时, 都得一步步写堆栈,并最后 ...

多谢大侠。讲的正是我想要的。

网友D:
希望能到你了,哈哈,多多交流,大家都可以学到东西,也许你摸出来的东西,也正是大家需要的知识呀;

网友F:
用c的话自动堆栈了。
局部变量函数地址等放在栈中stack。
程序运行时,开辟的变量区域(例如使用malloc)存在于堆中heap。heap的管理库函数就解决了,它是一种链表的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