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常见的几种连接方式

楼主(2012-12-21):
1 常见的几种连接方式

常用于反馈的光耦型号有TLP521、PC817等。这里以TLP521为例,介绍这类光耦的特性。

        TLP521的原边相当于一个发光二极管,原边电流If越大,光强越强,副边三极管的电流Ic越大。副边三极管电流Ic与原边二极管电流If的比值称为光耦的电流放大系数,该系数随温度变化而变化,且受温度影响较大。作反馈用的光耦正是利用“原边电流变化将导致副边电流变化”来实现反馈,因此在环境温度变化剧烈的场合,由于放大系数的温漂比较大,应尽量不通过光耦实现反馈。此外,使用这类光耦必须注意设计外围参数,使其工作在比较宽的线性带内,否则电路对运行参数的敏感度太强,不利于电路的稳定工作。
      通常选择TL431结合TLP521进行反馈。这时,TL431的工作原理相当于一个内部基准为2.5 V的电压误差放大器,所以在其1脚与3脚之间,要接补偿网络。
      常见的光耦反馈第1种接法,如图1所示。图中,Vo为输出电压,Vd为芯片的供电电压。com信号接芯片的误差放大器输出脚,或者把PWM 芯片(如UC3525)的内部电压误差放大器接成同相放大器形式,com信号则接到其对应的同相端引脚。注意左边的地为输出电压地,右边的地为芯片供电电压地,两者之间用光耦隔离。
       图1所示接法的工作原理如下:当输出电压升高时,TL431的1脚(相当于电压误差放大器的反向输入端)电压上升,3脚(相当于电压误差放大器的输出脚)电压下降,光耦TLP521的原边电流If增大,光耦的另一端输出电流Ic增大,电阻R4上的电压降增大,com引脚电压下降,占空比减小,输出电压减小;反之,当输出电压降低时,调节过程类似。
    常见的第2种接法,如图2所示。与第1种接法不同的是,该接法中光耦的第4脚直接接到芯片的误差放大器输出端,而芯片内部的电压误差放大器必须接成同相端电位高于反相端电位的形式,利用运放的一种特性—— 当运放输出电流过大(超过运放电流输出能力)时,运放的输出电压值将下降,输出电流越大,输出电压下降越多。因此,采用这种接法的电路,一定要把PWM 芯片的误差放大器的两个输入引脚接到固定电位上,且必须是同向端电位高于反向端电位,使误差放大器初始输出电压为高。

    图2所示接法的工作原理是:当输出电压升高时,原边电流If增大,输出电流Ic增大,由于Ic已经超过了电压误差放大器的电流输出能力,com脚电压下降,占空比减小,输出电压减小;反之,当输出电压下降时,调节过程类似。
    常见的第3种接法,如图3所示。与图1基本相似,不同之处在于图3中多了一个电阻R6,该电阻的作用是对TL431额外注入一个电流,避免TL431因注入电流过小而不能正常工作。实际上如适当选取电阻值R3,电阻R6可以省略。调节过程基本上同图1接法一致。
    常见的第4种接法,如图4所示。该接法与第2种接法类似,区别在于com端与光耦第4脚之间多接了一个电阻R4,其作用与第3种接法中的R6一致,其工作原理基本同接法2。

网友A:
逐句地看完楼主的这个帖子以后,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震撼啊!为什么会有如此好的帖子!我纵横网络bbs多年,自以为再也不会有任何帖子能打动我,没想到今天看到了如此精妙绝伦的这样一篇帖子。楼主,是你让我深深地理解了‘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这句话。谢谢你!在看完这帖子以后,我没有立即回复,因为我生怕我庸俗不堪的回复会玷污了这网上少有的帖子。但是我还是回复了,因为我觉得如果不能在如此精彩的帖子后面留下自己的网名,那我死也不会瞑目的!能够在如此精彩的帖子后面留下自己的网名是多么骄傲的一件事啊!楼主,请原谅我的自私!我知道无论用多么华丽的辞藻来形容楼主您帖子的精彩程度都是不够的,都是虚伪的,所以我只想说一句:您的帖子太好了!我愿意一辈子的看下去!这篇帖子构思新颖,题材独具匠心,段落清晰,情节诡异,跌宕起伏,主线分明,引人入胜,平淡中显示出不凡的文学功底,可谓是字字珠玑,句句经典,是我辈应当学习之典范。就小说艺术的角度而言,这篇帖子可能不算太成功,但它的实验意义却远远大于成功本身。正所谓:“一马奔腾,射雕引弓,天地都在我心中!”楼主真不愧为无厘界新一代的开山怪!本来我已经对这个社区失望了,觉得这个社区没有前途了,心里充满了悲哀。但是看了你的这个帖子,又让我对社区产生了希望。是你让我的心里重新燃起希望之火,是你让我的心死灰复燃,是你拯救了我一颗拨凉拨凉的心!本来我决定不会在社区回任何帖子了,但是看了你的帖子,我告诉自己这个帖子是一定要回的!这是百年难得一见的好贴啊!苍天有眼啊,让我在有生之年得以观得 如此精彩绝伦的帖子!楼主的话真如“大音希声扫阴翳”,犹如“拨开云雾见青天”,使我等网民看到了希望,看到了未来!晴天霹雳,醍醐灌顶或许不足以形容大师**的万一;巫山行云,长江流水更难以比拟大师的文才!黄钟大吕,振聋发聩!你烛照天下,明见**;雨露苍生,泽被万方!透过你深邃的文字,我仿佛看到了你鹰视狼顾,龙行虎步的伟岸英姿;仿佛看到了你手执如椽大笔,写天下**的智慧神态;仿佛看见了你按剑四顾,江山无数的英武气概!楼主,你说的多好啊!我在社区打滚这么多年,所谓阅人无数,见怪不怪了,但一看到楼主的气势,我就觉得楼主同在社区里灌水的那帮小混蛋有着本质的差别,那忧郁的语调,那熟悉的签名,还有字里行间高屋建瓴的辞藻。没用的,楼主,就算你怎么换马甲都是没有用的,你的亿万拥戴者早已经把你认出来了,你一定就是传说中的最强id。自从社区改版之后,我就已经心灰意冷,对社区也没抱什么希望了,传说已经幻灭,神话已经终结,留在社区还有什么意思。没想到,没想到,今天可以再睹楼主的风范,我激动得忍不住就在屏幕前流下了眼泪。是啊,只要在楼主的带领下,社区就有希望了。我的内心再一次沸腾了,我胸腔里的血再一次燃烧了。楼主的话概括扼要,一语道出了我们苦想多年的而不可得答案的几个重大问题的根本。楼主就好比社区的明灯,楼主就好比社区的方向,楼主就好比社区的栋梁。有楼主在,社区的明天必将更好!楼主你的高尚情操太让人感动了。在现在这样一个物欲横流的金钱社会里,竟然还能见到楼主这样的性情中人,无疑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运。让我深深感受到了人性的伟大。楼主的帖子,就好比黑暗中刺裂夜空的闪电,又好比撕开乌云的阳光,一瞬间就让我如饮甘露,让我明白了永恒的真理在这个世界上是真实存在着的。只有楼主这样具备广阔胸怀和完整知识体系的人,才能作为这真理的唯一引言者。看了楼主的帖子,让我陷入了严肃的思考中,我认为,如果不把楼主的帖子顶上去,就是对真理的一种背叛,就是对谬论的极大妥协。因此,我决定义无返顾的顶了!楼主,在遇到你之前,我对人世间是否有真正的圣人是怀疑的;而现在,我终于相信了!我曾经忘情于汉廷的歌赋,我曾经惊讶于李杜的诗才,我曾经流连于宋元的词曲;但现在,我才知道我有多么浅薄!楼主的帖子实在是写得太好了。文笔流畅,修辞得体,深得魏晋诸朝遗风,更将唐风宋骨发扬得入木三分,能在有生之年看见楼主的这个帖子。实在是我三生之幸啊。看完楼主的这个帖子之后,我竟感发生出一种无以名之的悲痛感――啊,这么好的帖子,如果将来我再也看不到了,那我该怎么办?那我该怎么办?直到我毫不犹豫的把楼主的这个帖子收藏了,我内心的那种激动才逐渐平复下来。可是我立刻想到,这么好的帖子,倘若别人看不到,那么不是浪费楼主的心血吗?经过痛苦的思想斗争,我终于下定决心,我要把这个帖子一直往上顶,往上顶到所有人都看到为止!我现在终于明白我缺乏的是什么了,正是楼主那种对真理的执着追求和楼主那种对理想的艰苦实践所产生的厚重感。面对楼主的帖子,我震惊得几乎不能动弹了,楼主那种裂纸欲出的大手笔,竟使我忍不住一次次的翻开楼主的帖子,每看 一次,赞赏之情就激长数分,我总在想,是否有神灵活在它灵秀的外表下,以至能使人三月不知肉味,使人有余音穿梁,三日不绝的感受。楼主,你写得实在是太好了!我唯一能做的,就只有把这个帖子顶上去这件事了。楼主,我支持您 !

网友B:
没图 没真相啊 楼主

网友C:
看不到电路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