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用运算放大器放大增益计算问题

楼主(2012-12-21):
(无正文)

网友A:
仿真时量一下仪放的输入失调电压,可能是它引起的的。

网友B:
输入加到100mV看看输出是不是10V,如果是,那么这个电路正常,只是你没有考虑失调电压的问题。

网友C:
你确定是手册上的公式?AD623这类是单电阻(1-8脚之间的电阻)设定增益,G=1+100K/R11,G就是放大倍数不是分贝,你的电路放大倍数为40倍。

网友D:
单电源供电 ,输入信号的共模电压太小,AD623不干活;
把 AD623正负引脚都加上VCC/2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