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99se pcb 画线请教!

楼主(2012-12-21):
请问画类似开关电源板的线,如何画?也就是说用一定宽的线重复画一个路径,记得以前画过,好像有个设置,找不到了,就是重复画而不自动清除。

网友A:
按T、P键,在Options栏中勾选 Automatically Remove

网友B:
或者画线的时候TAB键 勾除Automatically Remo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