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转折频率的问题

楼主(2012-12-21):
这是一个模电上的图,是一个三级放大电路,我就是不太明白为什么会有三个转折频率?书上之前说是一级放大是-20db/十倍频,二级放大是-40db/十倍频,三级放大是-60db/十倍频,只是斜率的不同,为什么这个图有三个不同的斜率呢

网友A:
因为三个放大器的转折频率各不相同, 而且分得足够开. 如果三个放大器的转折频率重合的话, 这个图上就只有一个一个 -60dB/dec 的斜率了.
不过那样要想说明三种情况就必须用三个独立的图, 太占版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三个放大器的转折频率各不相同, 而且分得足够开. 如果三个放大器的转折频率重合的话, 这个图上就只有一 ...

也就是说在达到-20db/十倍频的时候,其他两级放大倍数维持原值,并没有下降

楼主: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在达到-20db/十倍频的时候,其他两级放大倍数维持原值,并没有下降 ...

我的理解对吗 收到请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三个放大器的转折频率各不相同, 而且分得足够开. 如果三个放大器的转折频率重合的话, 这个图上就只有一 ...

我的理解对吗 收到请回复

网友A:
完全正确. 刚才在忙别的事情, 没有及时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正确. 刚才在忙别的事情, 没有及时看到.

我再问一个问题,共射极放大电路,高频时输入输出就有-180的相移差 再加上极间电容和分布电容产生的90度相移,总相移就有可能是180度,是不是满足自激的相位条件了,也就是在190到270度的区间,可以跟我讲讲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正确. 刚才在忙别的事情, 没有及时看到.

180到270的区间

网友A:
单级共发射极放大器如果不是特别设计多级RC移相电路一般不会产生自激振荡.
因为要通过RC电路产生180度的相移, 至少要三级RC移相电路级联. 否则难以同时满足自激振荡的相位平衡条件与振幅平衡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正确. 刚才在忙别的事情, 没有及时看到.

额 我好像有点理解了 高频时附加相移不可能是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级共发射极放大器如果不是特别设计多级RC移相电路一般不会产生自激振荡.
因为要通过RC电路产生180度的相 ...

我可以加你QQ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可以加你QQ吗?

见站内短消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电没学好呵呵